[照明] 拆修火明珠HMZ-002型调焦LED手电筒

楼主(2021-02-27):
隔壁的老张使用多年的LED手电筒出状况了,交给我看看,反正是要看看也得拆开看看啦,光看外表能看出来个什么呀,刚好还能拍点照片,留个纪念!

楼主:
继续上照片啦
拆开检测发现电路板与外壳接触不好,把接触点清理了一下,加焊增大,确保密接。
测量开关按钮发现接触电阻比较大,有时不能很好接触,随手加了滴变压器油,多次按压以后再测状况消失。

网友A:
顺便可以改玻璃凸透镜,只是紧配合凸透镜结构太坑,得需要磨掉点改松配合,加点可固化软胶固定。几年前沃尔森A7全反射透镜调焦手电,光学系统比较高级,缺点驱动板电路仓收口加压铆接,换7135五档亮度只能弄烂自带闪光驱动板,没有全反射玻璃透镜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可以改玻璃凸透镜,只是紧配合凸透镜结构太坑,得需要磨掉点改松配合,加点可固化软胶固定。几年前沃尔 ...

玻璃凸透镜的确好,就是匹配起来太麻烦

网友B:
大佬,透镜下边的那个环如何拆解

楼主(2022-08-30):
引用 网友B:
大佬,透镜下边的那个环如何拆解

使用尖嘴剪刀扎住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