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到一节(LR14)二号电池,对比一下

楼主(2021-02-27):
昨天在一工地旁边泥地里见到一节二号电池(LR14),表面有点泥不算太脏,想着比较少见,就捡了回来,没想到还有电压,电量还不少来。和其它型号电池对比一下,见识见识。
也不知道用于哪种电器呢?

2019年4月生产

一家子开会(一号电池没有找到南孚的)
从左到右:七号(LR03),五号(LR6),二号(LR14),一号(R20P)
看来碱性电池和碳性电池命名规则不一样啊。

电压:1.547V,基本算九成新的了。

---网文摘抄---
碱性电池
7号碱性电池:LR03
5号碱性电池:LR6
2号碱性电池:LR14
1号碱性电池:LR20

碳性电池
7号碳性电池:R03
5号碳性电池:R6
2号碳性电池:R14
1号碳性电池:R20
后缀S为普通型,P为高功率型,C为高容量型,例如图片中R6P即高功率型5号碳性电池

碱性电池和碳性电池的区别
  第一、碳性电池和碱性电池都是干电池,只是按照质材的不同而分的两种类别。
  第二、碳性电池的全称是碳锌电池,也称锌锰电池,它价格低廉,由于碳性电池含有重金属镉,因此必须回收,以免对地球环境造成破坏。
  第三、碱性电池的全称是碱性锌锰干电池,碱性电池内阻较低,因此产生的电流较一般锌锰电池大,而环保型碱性电池含汞量只有0.025%,无须回收。基于碱性电池的环保特点,现在碱性电池更流行一些。
  第四、碳性电池和碱性电池的标称电压都是1.5V,但同样体积的碱性电池容量更大,更能适应大电流放电。碱性电池是碳性电池电量的4-5倍,价格是碳性电池的1.5-2倍。
  第五、碳性电池适合用在低电流的电器 上,如钟表、遥控器等;碱性电池适用在高电流的电器上,如电动玩具等。

-------完毕--------

网友:
我有个MF50万用表就要用一节2号电池

网友:
碱性电池比碳性电池更容易漏液,看到的漏液损坏设备的基本都是碱性电池

网友:
2号电池,早年的掛钟里,500型万用表里都用。

网友:
二号电池现在用的不多了,以前钟表里玩具里剃须刀里都有用二号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