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台当喇叭买的SONY高端DAB+收音机,没想到竟然成功捡漏。

楼主(2021-02-27):
卖家描述机器屏幕坏,修过缺了不少配件,天线,电池盖,DC插座,网络接口,但电位器和喇叭正常。看到喇叭不错,想着买来利用喇叭做个蓝牙音箱,就下手了啊!到手后简单的清洗后,焊上电源线和喇叭线,不曾想出了屏幕坏了,不能显示以外,其它竟然功能全正常。索尼做工确实不错,总共有三块电路板,控制版,音频功放版和主板。

网友:
4.5v电源,改锂电,看下屏型号结构,找块换上。

网友:
不错....多少票票收的..........

网友A:
看那喇叭就心痒痒,声音一定很好听。

网友:
三节2号电池的?

网友B:
但愿楼主可以找到替换的新屏,让此机重获新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愿楼主可以找到替换的新屏,让此机重获新生!!

没有新生,DAB无台可收。就等着看看有无外星人广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那喇叭就心痒痒,声音一定很好听。

4欧3瓦声音好听?那4欧10或20瓦的咋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4欧3瓦声音好听?那4欧10或20瓦的咋样

毕竟收音机用,不是音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毕竟收音机用,不是音箱。

哦,好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