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LED方盘灯,看看驱动电源和灯板!

楼主(2021-02-27):
拆LED方盘灯,看看驱动电源和灯板!

朋友拿来的灯 ,拆开看看。
大约20厘米边长方灯  。。。

拆开看到驱动电源

有恒流芯片 。

电容

拆开正面

不是铝基板 ,决定不修,
这货高温下,毒气很重的 。。。

看到坏的灯珠,应该坏两颗 。。。

垃圾灯,劝他丢掉算了 。

拆完,展示了驱动 ,这灯就外表看着还行。内里够糟 ,貌似外壳的塑料也是回收料  。

网友:
没用铝板哦!

网友A:
应急也是可以修的,烙铁短路坏的灯珠就行,怕热的话修改取样电阻,一般都是增大阻值,使恒流减小

网友:
散热欠缺啊

网友B:
附铜面积大,散热可以。  超出打赏限额,老友们太难了。

电脑里的图片堆积成山了,帖子压一个月了。。。。。。。。。。

网友:
改成24V低压灯不错的

网友:
这灯板,太山寨了!这么大的功率,居然还用树脂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急也是可以修的,烙铁短路坏的灯珠就行,怕热的话修改取样电阻,一般都是增大阻值,使恒流减小 ...

我都是焊个4007对付用

网友C:
比较山寨的灯,壳子还是用以前节能灯的,环氧板的散热还是比铝基板差

网友:
和我家厨房的灯造型一样,不过我家做工好点,铝基板的也是坏了,里面换了欧普的LED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铜面积大,散热可以。  超出打赏限额,老友们太难了。

电脑里的图片堆积成山了,帖子压一个月了。。 ...

哈哈哈 ,骚版骚操作,分享也是乐趣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山寨的灯,壳子还是用以前节能灯的,环氧板的散热还是比铝基板差

这款太差,今天收获一个60WLED驱动电源 ,比这个灯够贵

网友:
居然那么好看的外壳,里面是山寨树脂板,我也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