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把三元锂的保护板改成铁锂的?

楼主(2021-02-27):
看三元锂的拆机板子好便宜啊,能改成铁锂的吗?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多串的一般都可以,更改掉上面的主ic就行了。 三串四串的是8254AAx系列 把这个ic改掉就行了,有些可以直接使用了,有些有可能对应的电阻小电容需要更换,如果是两串的ic也是一样的。凭经验说的 ,大概是2012年到2014年之间接触过 。有可能现在已经天壤之别了,当年是这样 8254搭配4410mos 。两串的都是8205或者8810配置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多串的一般都可以,更改掉上面的主ic就行了。 三串四串的是8254AAx系列 把这个ic改掉就行了 ...

我想把16串的改了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