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轻松粘牢小物件,更优雅地做手工,wowstick锂电点胶笔体验

楼主(2021-02-27):
喜欢做手工的朋友,应该都用过胶枪这种工具,平时用来做些手工,或是修补一些小物件,热熔胶都是特别好用的一种粘合剂。不过常见的胶枪通常体积比较大,有些还要用上220V的交流电,便携性显得很差。

这两年应该也有更多的朋友开始喜欢做手工了,相应的市面上也就多了不少选择,比如wowstcik之前就发表过很多好看又好用的小工具,这两天我就试了一下这款wowstcik的锂电迷你速热点胶笔。

这款点胶笔的体积确实非常地小,单手就可以拿下,所以平时外出的时候也可以轻松携带,或者是放在桌面上以备不时之需。虽说wowstcik Gluer比较小巧,但是用的也是常规粗细的7mm胶棒,只是长度短了一些,只有25mm。

wowstcik Gluer的包装看起来很有科技感,从上面也可以看出这款点胶笔的一些特色,比如小红点的按钮替代了传统胶枪的扳机键,铝合金的外壳手感也比较不错。

包装里面除了胶枪之外,wowstcik还准备了几根透明胶棒和彩色胶棒,都是比较短的尺寸,更加适合一些小件上面使用,另外这款点胶笔也是采用了USB- C充电接口,平时充电会比较方便。

wowstcik Gluer看上去科技感很强,使用上也是和普通的胶枪稍有区别,但是操作起来很简单,它的底部是有一个拨动的开关,以及一个带有LED灯的按键,先把开关拨到开,再长按按键,这款点胶笔就会开始预热了,当然了,在此之前还要先装好胶棒。

wowstcik Gluer有两个可以放胶棒的位置,在机身这个小红点的位置,就是安装胶棒的区域,而在另一个磁吸式的盖子上,还有额外三个存放胶棒的仓位,所以平时是可以在胶枪上预留4根胶棒,这应该足够临时地使用了。

作为一款小巧便携的热熔胶枪,它预热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冬天里也是十几秒就可以出胶了,效率相比传统的胶枪更高一些。另外它用的定制铜嘴也比常规的胶枪直径更细一些,因此比较适合在一些小件物品上使用。

因为是通过电池来供电的胶枪,所以续航能力对使用的影响会比较大,这款点胶笔是内置了2000mAh的电池,续航时间能有两小时左右,这在处理一些小手工的时候完全足够了,只不过wowstcik Gluer用的胶棒确实比较短,一根用不了一分钟,长时间用的话需要勤换一下。

以往我们用常规胶枪的时候,稍有不慎就容易被胶枪头烫到,而WOWOSTICK Gluer的隔热处理得很好,使用中虽然头部的隔热垫也会有些热,但不至于烫手,所以只要对儿童稍加指导,也可以很安全地使用。

在实际使用当中,wowstcik Gluer的送胶方式与传统胶枪稍有不同,需要用上面的小红点按键轻推,刚开始用的时候不太好把握力道,比较容易挤出过多的胶水,用过几次之后,就可以找到感觉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不用的时候不要让胶枪头朝下,这样会使热熔胶被动流出,容易造成浪费。

至于这款胶枪随机送的几根胶棒,使用中感觉质量还不错,融化后不那么容易干,这样使用的时候就可以更加从容一些,不过这些胶棒还是很容易拉丝,所以做一些比较精细的手工时,还是需要小心一些。

总体来说,经过这几天的使用,我感觉wowstcik Gluer这款点胶笔用起来确实很方便,平时粘贴一些小件,或是做一些手工都很方便,不像传统胶枪那样费事,特别是在临时性使用的时候,这款点胶笔用到的胶棒也很小巧,不太容易浪费。

不过因为这款点胶笔看起来科技感很强,所以对于小朋友可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更适合喜欢DIY的玩家们使用,而且它的胶棒因为也是7mm的直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标准长度的胶棒按需剪开,这样也能正常使用。总之对于喜欢DIY的玩家来说,wowstcik这款点胶笔应该会让人爱不释手。

网友:
这是能当胶水用了?花了多少银子?

网友:
众筹买的,做工不错,预热也快,但是握姿比较难适应

网友:
这个用上去不感觉难受吗

网友:
就这?   爱不释手?  不存在的

网友A:
虽说wowstcik Gluer比较小巧,但是用的也是常规粗细的7mm胶棒,只是长度短了一些,只有25mm。

网友:
电池肯定用不了多长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说wowstcik Gluer比较小巧,但是用的也是常规粗细的7mm胶棒,只是长度短了一些,只有25mm。 ...

也方便,可以用常规胶棒自己截短使用。

网友:
请问哪里有卖

网友:
就是换了个形态,插电变锂电,但是智商税肯定开的很高

网友:
塞胶棒的地方完全可以塞一个21700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