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显D6100手机电池哪里有卖

楼主(2021-02-27):
电池有四个触点并且外形要适合安装
这电池比较难找

网友A:
再配电池没什么意义了吧?咸鱼找找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配电池没什么意义了吧?咸鱼找找应该有

咸鱼找了没有

网友:
找个小点的 DIY呢

网友B:
用坏的原装电池拆下保护板,再找个合适的电池,把保护板装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坏的原装电池拆下保护板,再找个合适的电池,把保护板装上就行了

原装电池鼓包把保护板和外壳都给顶坏了 无法利用

网友C:
找个尺寸合适的电芯换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尺寸合适的电芯换上就行。

原来的保护板损坏了

网友:
还是换手机吧,2G的网上还有一大把

网友:
有些开得比较久的手机店可能有存货。

网友D:
咸鱼直搜型号有一个39包邮手机的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直搜型号有一个39包邮手机的卖家

知道 又不单独卖电池

网友:
我这里现在2G都没有信号了啊,打电话都不行了

网友:
楼主估计是想看看里面保存的短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 又不单独卖电池

你怎么肯定他只有一块电池?!问两句呗

网友:
这边现在2G信号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