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共享充电宝,但内有福利

楼主(2021-02-27):
话说也是个共享充电宝,咸鱼淘的,好像叫联合电的。大神说可以短接输出正和C8上端,C9上端。成功了一个,OK。另外一个后来搞的,线用粗了点,温度高了点,结果C8贴片电容脱落了找不到了,能拯救么?

网友A:
这是滤波电容吗?滤波电容少一个其实也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滤波电容吗?滤波电容少一个其实也没事吧……

少了没有输出,也不能输入,电量指示灯按了也没有亮

网友(2021-08-26):
看了你使用的线,我都替你着急了。

网友:
楼主,你的福利在哪?

网友:
你应该用电缆,怕电流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