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浴霸灯太暗了,怎么可以搞一下?

楼主(2021-02-27):
洗手间的灯是浴霸的,平常洗漱觉得太暗了,看上去是不是LED的?可以单独换Led还是整个灯一起换?
问五金店说是没有单独的灯可以换。

网友A:
集成吊顶。拆一片加装一个平板灯,不行就拆两片,加一个300×600的平板灯,亮度包你满意。

网友:
吓一跳,还以为是250WX4浴霸灯还觉得太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吊顶。拆一片加装一个平板灯,不行就拆两片,加一个300×600的平板灯,亮度包你满意。 ...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B:
这种LED灯确实不行,热风也不行,现在我都换成灯泡的了

网友:
久仰久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吊顶。拆一片加装一个平板灯,不行就拆两片,加一个300×600的平板灯,亮度包你满意。 ...

同意,拆开换灯条太麻烦了,最简单还是加装平板灯,不过没法加线的情况下只能和浴霸的照明并一路一起控制了。

网友:
九块九包邮的平板灯挺好,一个不行就两个…

楼主:
我去查一下平板灯去,电只能和现在的灯一起了

网友:
改造还不如另加个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LED灯确实不行,热风也不行,现在我都换成灯泡的了

这种确实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查一下平板灯去,电只能和现在的灯一起了

换灯条还行,我换过几次,扣板拆下来,在地板上再拆灯条换好,

网友:
这种风暖不好用,我也重新换浴霸灯了

楼主:
嘿,冬天不用,暖气给力!

网友:
家里还是那种四个大灯泡的,够亮,也暖和,这种的没用过,实在不行直接某宝买灯条加上,不过如何解决防潮就不知道了

网友:
闲鱼上很多替换灯板,有长条形的有圆形的,几块钱一个。

网友:
确实暖风没有辐射快 辐射是不受方向影响 亮了人体就是暖的
暖风必须对着吹 靠加热浴室内空气 再传给人体 偏了就不暖

2#说得对 换平板灯最快
想换光源的话, 这个灯板应该是电源和暖风分开的,  买吸顶灯的 功率大点的灯条 连电源换进去就比较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冬天不用,暖气给力!

刚开始的时候,如果站的稍微距离远一点点,吹在身上反而感觉是冷风、、、、

网友:
我就是两边各加了一个平板灯,就是在坛子优惠购里卖的,效果还可以主要是简单省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LED灯确实不行,热风也不行,现在我都换成灯泡的了

得看牌子吧,我都用暖风吹头发,LED也很亮,比我300*300的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