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RCRV3锂电池

楼主(2021-02-27):
原来给柯达数码相机配的,箱底找到的,开拆

网友:
充电电池?这种充电的真的第一次见呢

网友:
还能再拆,2节14500

网友A:
CRV3电池,一部分柯达相机用的代替两节AA电池的可充电电池,但是早先设计的一些廉价兼容电池有些有缺陷,是一节3.7V锂电池加二极管之类的简单降压使用,充满电后电压为4.2V,此时经串联二极管降低0.6V左右后,输出仍有3.6V左右,柯达相机内有一个3.3V耐压的小型法拉电容负责记忆时间日期,会被这个电压击穿损坏,然后无法记忆时间。
顺带,这个电压下,CCD常常会出现满屏回扫纹,在液晶屏上可以看到,并且这个回扫波纹会在照片中呈现。。。

网友:
还是原装柯达的好 里面两节三洋的14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V3电池,一部分柯达相机用的代替两节AA电池的可充电电池,但是早先设计的一些廉价兼容电池有些有缺陷,是 ...

刚刚搜了下某宝,2005年65元买的,记得当时用在柯达4330上比2节镍氢电池经用,时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搜了下某宝,2005年65元买的,记得当时用在柯达4330上比2节镍氢电池经用,时光啊。。。 ...

那你买的比我晚了,我买的时候还没有淘宝,得去数码城什么的去买,还得找熟人,哈哈。

网友(2023-08-10):
以前曾用宾得DL单反用过。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