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中兴B860AV1.1变砖记

楼主(2021-02-27):
家里有个闲置的电信盒子,一直没用,某手欠联网不小心升级为最新版本。
结果是无法进入ADB调试。ADB调试需要二维码而不是数字KEY,这个无解了。
然后TTL刷机也被禁用了。
终于找到一个降级包,用U盘刷机后成功降级,可以TTL刷机了。
结果是TTL刷机包可能不恰当,虽然刷机过程比较顺利,但开机后无任何显示,确定是变砖了。
TTL跑码只有这几行。
AC_ON
MIU0_DQS-OK
BIST0-▒▒▒
MIU0-1024_U
有大神能拯救么?

楼主:
据说是不能进入UBOOT ,有大神有办法么?

楼主:
有大神能救砖么?

网友A:
难道是晨星MSO9280的主控?如果没有办法,就短路FLASH焊盘的43 44     41 42      31 32     29 30这四组中的任意一组试试。反正已经变砖了,死马当活马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晨星MSO9280的主控?如果没有办法,就短路FLASH焊盘的43 44     41 42      31 32     29 30这四组中 ...

短接用双公头刷机的方法适用于AV1.2T,等带T的版本,不适用这个版本。

网友:
看一下图片

楼主:
据说分区还是系统什么有备份的话,可以用卡刷的方法修复。可惜我的没有任何备份。

网友B:
晕。我刷了3台。其中一台跟楼主一样变砖。2台正常

网友C:
短接FLASH,usb线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我刷了3台。其中一台跟楼主一样变砖。2台正常

我是刷了 “中兴B860AV1.1-晨星MSO9280芯片(4G-8G通刷)第三方优化刷机固件” 变砖的。
之前用的辽宁电信成功降级,然后TTL可以输入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FLASH,usb线刷机

如何短接FLASH?之前用过USB_Burning_Tool,不论怎么尝试都找不到硬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短接FLASH?之前用过USB_Burning_Tool,不论怎么尝试都找不到硬件。

不好意思,记错了,我的是b76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刷了 “中兴B860AV1.1-晨星MSO9280芯片(4G-8G通刷)第三方优化刷机固件” 变砖的。
之前用的辽宁电 ...

也是那固件,一起3台一样的。奇怪的是1台变砖了2台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那固件,一起3台一样的。奇怪的是1台变砖了2台全正常。

3台都是同一个省的么? 硬件版本完全相同?
能否把好的2台的以下系统文件发给我,我来看看能不能救砖。据说用以下文件卡刷可以救砖。

【备份/cache/upgrade下的文件,主要是
uImage_recovery5
这三个文件,其中u-boot-aml-ucl.bin是u-boot文件,uImage_recovery是recovery文件。】

网友D:
求助发一下降级版本,和降级教程,我从网上找了好多,降不了级,一直出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3台都是同一个省的么? 硬件版本完全相同?
能否把好的2台的以下系统文件发给我,我来看看能不能救砖。据 ...

不知道怎么备份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备份文件

TTL连接后,用备份或复制之类命令应该可以把所需的文件复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拆一个电信中兴机顶盒.型号ZXV10 B860AV1.1-T2,接电视无显,TTL反复重启,求救砖,现在 ...

我们是不带T的,你的带T的版本是不是可以用双公头线刷机,用USB_Burning_Tool软件加载刷机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助发一下降级版本,和降级教程,我从网上找了好多,降不了级,一直出错 ...

辽宁电信版本见这个网页。https://www.znd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2940&mobile=2
U盘根目录新建文件夹,命名如下: ZTESTBUSB
固件里面的文件解压到里面。
然后就是给盒子刷机了,开机一直按左键,然后进入recovery。
选择更新U盘
读完条,就降级了,然后TTL写入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