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各位大哥,电瓶车的真空胎得打多少气?

楼主(2021-02-27):
我的山地车据说是打到30-40
那这个电瓶车的真空胎呢?需要打到多少?今天怕打爆了就打到30多

网友:
稍微大点的修车铺都设置好的,打到了自动停,你想自己打就问一下修车铺呗

网友:
一般打280Kpa

网友:
真空胎都差不多的,一般就打个2.4-2.8bar就行了,远远低于你那个有内胎的山地车。

网友:
轮胎上都写着,拿手机照着找一圈

网友:
轮胎上有标识。

网友:
轮胎壁上有标注,这种真空胎一般是3.5吧,不过不能照轮胎壁上的参数打气,要以车辆说明书建议的胎压打,因为车辆前后轮的承载比重不一样,刹车力度不一样,

网友A:
前轮3后轮4个压。我最多打过6个压,胎没事就是骑行太硬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各位。今天去修理铺看看后轴。

网友:
打到摁不动为止

网友:
后轮手按下去刚好不软就够,前轮按下去有点点软就行

网友:
这种车前3后3.5

网友:
我的踏板摩托车,前1.8后2.2,。

没有胎压计的话,可以按11楼说的那样手按,还可以看胎面磨损宽度,超过一大半就差不多了。

胎压太高,抓地力和舒适度都差,胎面只磨中间缩短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轮3后轮4个压。我最多打过6个压,胎没事就是骑行太硬

骑个石子路有没坐轿滴感脚?哈哈

网友:
一个人骑就2.3,经常拉人就2.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轮3后轮4个压。我最多打过6个压,胎没事就是骑行太硬

你那表坏的吧

网友:
看轮胎标注,还有自己骑行感觉,轮胎胎压高,抓地里差,乘坐舒适度降低。
胎压低,容易漏气,损坏轮胎,费油费电。自己合适就好

网友:
我一般打到手按不动

网友:
3.0以上不影响驾乘体验吗?
我觉得2.5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