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了4年的HW9110E UPS拆了

楼主(2021-02-27):
好几年前从坛友那买了一个UPS,1KVA,48V 20AH锂电池,用了4年了,现在发现断电半个多小时就没电了,新买的时候可是能用6个小时的今天有空拆开看看是哪里问题,顺便清清灰,拆之前忘了拍了,图片都是拆完之后的
内部构造

报警输出以及外接电池口

铭牌,1KVA输出

外部输出2个标准的3孔

有COM口可以和电脑通信

电池是超威的48V 20AH,电池外包装已经被我扒掉了

电池组拆开是13串单个软包

保护板看起来挺高级

UPS断开电源,使用电池输出,测试发现,电池组电压到49.5就断电了,断电原因是电池组保护了

电池从UPS拔下后,重新插入,电池能立即恢复输出,但是UPS一开机5分钟左右,就断电保护

测试13组电池状态,发现第九组电池电压偏低,UPS断电后测量其他都是3.9v左右,只有第九组只有3.4v

这个保护板好像放电截止电压非常高,3.4就断电,估计用在UPS上为了电池寿命考虑的,充电也是每组电池充到4V就停了

想问下对锂电池了解较多的伙伴,这个更换单组电池是否可行,是否一定要容量参数完全一致,

或者能否拆下来换到电瓶车上用,但是保护板估计要换

网友:
对每块电池单体单独充电,电池压差较大,很容易断电保护,单独充满后再试下能用多久

网友:
锂电池其实不太适合UPS这种长期满充,偶尔放电的场景。不过1KVA的用48V的电池确实不常见。估计那块单体电池有故障了。

楼主:
电芯型号找到了,1368225,20AH的聚合物电池某宝有卖,好像还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不知道单独换一个有没有问题

网友:
软包就是坑了,鼓了就废了

网友:
不好换,稍不注意电池就废了。

楼主:
昨晚UPS持续通电一晚上,到早上看,还是这节电池偏低
其他电池都是4.01-4.07之间,这节电池是3.52

看来这个保护板好像不带均衡,那先试试把这节电池手动充电到一样电压试试
楼主掏出了之前做的4056充电板,接上线,1A充电,目前充了2个多小时,电压回到了3.63
按照这个速度,差不多充到4V能充进去10AH以上
这么说这个电池好像也没坏,不知道为啥电压差了这么多
目前也没啥可做的,等充到4V,然后继续测试

网友:
可能要测内阻,不过ups电池用锂电池,头一回看到。。。我得apc的事2个小电瓶串联。。。大概2-3年换一次,因为其中一个会内阻暴增。。。电压不对。。。本来想撤,结果上海还每年停电2-5次,每次小区停电2-10秒。。。毁硬盘

楼主:
4056充了一天,目前12个小时多了,从3.52充到了3.89,
本来以为4056会高温保护,导致充电电流降低,特地串了表进去看电流,观察了至少半个小时,非常稳定在0.96A左右
目测已经充了至少10AH的容量进去了,预计在15个小时能充到4以上,大概计算下的话,按照3.5-4.0 算是电池70%容量的话,那么电池总容量大约20AH
看来电池应该没有问题,刚刚顺便研究了下电池均衡,好像保护板只有在充电的时候才会均衡,但是我们这已经挺长时间没停电过
所以应该很久没充电均衡了,看来以后还得每个月手动断一次电,让电池跑跑循环

网友:
你这个保护板不带均衡,我的也是这种,电芯差异,隔一段时间就要手动补电

网友(2022-10-27):
修复了没?看起来不错的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