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智能电饭锅启动故障?

楼主(2021-02-27):
之所以打个问号,是我也不确定这是故障还是正常现象,之前都没注意过。
“故障”现象如下:通电、放入内胆、选择煮饭模式,按下启动键,然后需要等待大约30秒左右,才听到风扇转动的声音。媳妇说之前一按下启动键就开始工作。。。
拆开看了,一时没找到问题出在哪儿。

这个电饭锅买了不到一年,坏的可能性不是没有,感觉应该很低。

有点迷惑的是中间这个按压式开关,之前我一直以为是简单的压下通电的机械开关,拆开看了才发现不是。

五根线,外壳直接市电,两根黑线应该是温控器,超出设定温度就断电,两根蓝色可能是干簧管这类的,类似于电磁炉的检锅器,负责检测内胆是否到位,如果有内胆才通电,否则报错。但这个铝壳里灌了胶,没法拆开看仔细,纯瞎猜

不是以前的发热底盘,现在的电饭锅应该都是线圈加热,温度均匀一些。

问题来了:如何判断按下启动键之后要等待30秒左右是故障还是正常现象?毕竟之前根本没注意。

网友A:
没看到电路板
这个电饭锅应该采用类似电磁炉的工作模式进行加热。
有些锅,启动煮饭功能后,有个继电器12V得电后,接通强电进入发热盘才开始加热,还有那个散热风扇有些机器设计达到一定温度后才开始工作。

说个题外话,带上翻盖的电饭锅,那条上盖温控感应器的线最容易断线,故障代码一般是E1。

网友:
没有用过这样的机器!你可以打客服问问!我的变频微波炉停止加热后里面风扇还要转一分钟

网友:
饭能熟就算正常吧……

网友:
应该不是故障,如果有故障一般会显示故障代码。一般这种电磁加热的电饭煲插上电源,电扇会转一下,也许你夫人平时没注意,插上电源就按开始煮饭键,听到风扇就转。

网友:
启动有点困难,风扇上点油

网友:
外壳接的是地线。

网友:
能用估计没啥问题。

网友:
着个牌子的

网友:
大电容测一下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电路板
这个电饭锅应该采用类似电磁炉的工作模式进行加热。
有些锅,启动煮饭功能后,有个继电器12V ...

我也觉得这个不是故障,回头找个功率计接上去,看看按下启动后有没有电流明显变化

网友:
用功率计可以直观看出工作频率,和工作状态 。

网友:
应该不是故障

网友:
根本就不是故障了

楼主:
功率计试过了,插上电源,待机状态下电流0.16A左右,按下开始键到开始工作这段时间,电流基本无变化,直到风扇转动,电流增加到4A左右。可能是有个启动过程,关非故障,说明书都丢了,也不知道说明书上有没有说明这个,暂时不管了。

网友:
检查副电源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个鬼,明显是软启动故障!我的美的HI电压力锅启动后风扇就转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