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金士顿A400变成PS3111找不到硬盘了

楼主(2021-02-27):
求助各路大神:
金士顿A400变成PS3111了,我的电脑里找不到硬盘了。事情原因是这样的,前几天待机时间可能长了点,出现蓝屏,后来电脑重启就找不到硬盘了,网上查了说是固件丢了。
有哪位好心的大神有这个硬盘的固件和修复软件,能不能传我一份?非常感谢你了。邮箱:109424364@QQ.COM

楼主:
金士顿A400,240G的SATA硬盘,主控芯片是群联的S11,为什么我的刷不进去呢?是不是我系统是WIN7-64位的原因呢?折腾两天没弄成,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用1153E的转接卡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固件生成的那个升级工具/在WIN7系统SATA下直接刷/不过你这个降级片有可能是坏块太多啊:lol:/可以加企鹅群273915233有工具或者参考下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