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组装个无线充气泵

楼主(2021-02-27):
今天,休息闲得没事做,整仓库,发现一个12v充气泵机芯。琢磨着要不做个无线气泵。
刚好仓库也有杂七杂八的材料。
此次作案工具 电钻  开孔器   点焊机  电烙铁  热熔枪

材料   12v气泵机芯   1个
12v5cm风扇    1个
开关               1个
索尼C4 18650  3节
保护板            1个   取自米霍克电钻上的。
螺丝 螺帽 螺柱      N个

开机测试  堵气口,压力表指针 6bar多点压力,充汽车轮胎没问题。 一般汽车 也就2.5BAR的压力
这次组装走线实属潦草了点  不过盖上盖子 也看不见。

网友A:
不错啊,我也一直想搞一个便携式锂电充气泵,但最大压力想要达到20公斤左右,正常要达到8公斤。思来想去好像最容易找到的只有空调压缩机才能勉强达到。

网友A:
市场上有种迷你压缩机,低压12v或24v左右工作电压的,压力上十几个应该没问题,问题是没有油气分离器,好像需要经常加油。上张盗来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我也一直想搞一个便携式锂电充气泵,但最大压力想要达到20公斤左右,正常要达到8公斤。思来想去好 ...

20公斤压力 你这要求有点高呀!!

你可以试试 宝马车悬挂用 打气泵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公斤压力 你这要求有点高呀!!

你可以试试 宝马车悬挂用 打气泵

正常使用8公斤就够了,一般耗气量不大的气动工具也能应急用下。气动悬挂的压缩机太贵了,可舍不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使用8公斤就够了,一般耗气量不大的气动工具也能应急用下。气动悬挂的压缩机太贵了,可舍不得。 ...

二手悬挂气泵就三四百啊.
就是不知道气缸磨损情况.
靠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手悬挂气泵就三四百啊.
就是不知道气缸磨损情况.
靠赌

这种压缩机能到多少个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我也一直想搞一个便携式锂电充气泵,但最大压力想要达到20公斤左右,正常要达到8公斤。思来想去好 ...

我去拆车厂拿了个避震气泵 18公斤没问题 才100来块钱 比什么便携式都好用 自己点了组12v13ah电池 还没做壳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去拆车厂拿了个避震气泵 18公斤没问题 才100来块钱 比什么便携式都好用 自己点了组12v13ah电池 还没做 ...

期待您的大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有种迷你压缩机,低压12v或24v左右工作电压的,压力上十几个应该没问题,问题是没有油气分离器,好像 ...

你说的这个压缩机应该过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个压缩机应该过千了

没有上千,某鱼上2百多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您的大作了

@错了,是楼上的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压缩机能到多少个压?

号称20个压以上.
差一点的都16个压.

甚至有的号称可以到25-30个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去拆车厂拿了个避震气泵 18公斤没问题 才100来块钱 比什么便携式都好用 自己点了组12v13ah电池 还没做 ...

能打几个压?
100真心不贵. 咸鱼都三百多往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打几个压?
100真心不贵. 咸鱼都三百多往上

我家里压力表最多10公斤 很轻松 而且会继续增加 估计18左右 不过不是100块 是100多 150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压力表最多10公斤 很轻松 而且会继续增加 估计18左右 不过不是100块 是100多 150哈哈  ...

负载电流多少啊,合适的话倒是不错

网友:
电机用啥固定的,不怕震动松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去拆车厂拿了个避震气泵 18公斤没问题 才100来块钱 比什么便携式都好用 自己点了组12v13ah电池 还没做 ...

能不能帮忙撸一套?手电钻的12v锂电带的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负载电流多少啊,合适的话倒是不错

30a左右 30a的车用保险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帮忙撸一套?手电钻的12v锂电带的动吗?

带不动 我用的6并3串的三星20q 然后代购最好不做 因为我不能保证好用 人家拆车也是出门不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