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摩托罗拉GP3688做块锂电池,3500mAh,小孔+座充充电

楼主(2021-02-27):
这台机器原装是镍氢电池,现在待机一天,容量还行,但手里机器都是锂电的,出去充电不能统一,那就改成锂电吧。淘宝购买电池,3500mAh的电池两块,4mos保护板一块。保护板是以前大佬定制的,现在见不到4mos的保护板。

电池都带单独保护板,需要拆下

电池提前拆了,发过贴

4mos保护板,以前大佬定制的大电流保护板

这次与以前一样,座充+3.5小孔充电
触点用镍片焊接出来

在底部安装一个3.5小孔座

完美

电池焊接保护板,焊接线材

电池用用胶带全面做好绝缘

测试下,完美

用胶水粘合好电池,上机测试,发射无问题

小孔测试没问题,小孔+座充,户外或者车里就用线充,家里座充
原装镍氢/镍锰座充已完美改装好专用锂电池座充:制作摩托罗拉GP3688/88S/328/338锂电池充电板,完美改装原装充电座

网友:
感觉再弄个type-c口并联充电会更爽点,走哪都不需要备充电线和座充了

网友A:
其实改锂电池和原来的充电有什么要求不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改锂电池和原来的充电有什么要求不同啊?

镍氢/镍锰与锂电池的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镍氢/镍锰与锂电池的不同

锂电池的要求恒定电压,镍的要求恒定电流?还是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的要求恒定电压,镍的要求恒定电流?还是有什么要求

这种基础问题直接百度不好吗?

网友:
改的不错,很好

网友B:
想改一个XTS5000的电池。没找到合适的电芯,想请教一下这个电芯在哪买的呢。 7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改一个XTS5000的电池。没找到合适的电芯,想请教一下这个电芯在哪买的呢。 73~ ...

xts5000,如果不要电量识别,可以改到6200。用原装智能电池外壳能改到4500。电芯淘宝里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xts5000,如果不要电量识别,可以改到6200。用原装智能电池外壳能改到4500。电芯淘宝里买就行了。 ...

找了好几家。没有合适的电芯。尽量是想找单块大容量的。所以想问一下你这款电芯的购买地址

网友C:
单位几十个这样的对讲机,这电池真心的不耐用啊
谁能改造的?一并改了,出费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位几十个这样的对讲机,这电池真心的不耐用啊
谁能改造的?一并改了,出费用就是了
...

不如淘宝直接买成品锂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如淘宝直接买成品锂电池

TB上也查了一下
好像木有发现
每次问供应商买,电池质量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上也查了一下
好像木有发现
每次问供应商买,电池质量太差了

用原装电池改,人工费用高。每个电池要拆开,清理。而且做完不会像原装那么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