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手电芯片 H33D52

楼主(2021-02-27):
有个小手电,连续高亮1个小时,坏了(变微亮)。拆开看烧了个芯片H33D(板上H50C),百毒、X宝都没找到。请教各位大神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A:
随便找个N沟道场效应管代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N沟道场效应管代用一下。

今天换了个MOS,OK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