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加湿器不出雾 这个元件是干啥的

楼主(2021-02-27):
加湿器  不出雾   查到这里   不通    这是干啥的

楼主:
不通     也没阻值    不知道起啥作用  求科普

网友A:
温度保险管,应急的话可以把两脚直接拧在一起短接使用。

网友:
温度保险吧

网友B:
看标识就是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标识就是保险,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保险管,应急的话可以把两脚直接拧在一起短接使用。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温度保险丝,元件上写得清清楚楚。

网友(2023-07-21):
温度保险丝

网友:
  换了这个就成功修复了

网友:
温度保险115°

网友:
温度保险,这个在有些地方用的有温度高了自动熔断保护设备,修过几个

网友:
2A115度的温度保险丝,也可以临时短接

网友:
加湿器功率又不大,为什么要价格温度保险?

网友:
实际就是热敏电阻

网友:
115度温度保险,直接短接两端可以用

网友:
短接是可以临用下或者试机看下还有没别的故障,某宝或者某多买个来换,不贵,一两块而已。

网友:
115度2A的温度保险~

网友:
估计是旁边的元件温度超过115度导致温度保险丝被熔断,检查温度保险丝旁边的元件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