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180mm直径,3mm厚的砂轮片是干嘛用的?

楼主(2021-02-28):
这种180mm直径,3mm厚的砂轮片是干嘛用的?什么机器能装的下?不想用角磨机来装,太危险

手头有好多片,想利用起来。如果能有切割机装得下就好了。

7寸电圆锯应该能安装上这种锯片!

网友:
180的角磨机

网友:
有180的角磨机。

网友:
这些砂轮片芯部的金属片看着已生锈,应该是过期很久的或是保管不善受潮的了,不安全了,已经报废了。为了这些没用的东西还要去买切割机,实在是本末倒置的想法。

网友:
有180的台式切割机

网友:
可以装到7寸圆锯上

网友A:
有七寸的切割机,而且斜切锯也能用,不过切东西还是1点2厚的好用,我现在一般用合金锯片,除了不锈钢用切割片,

网友:
稍大型的手动角磨机用的,一般是双手操作的。

网友:
大型角磨机用的

网友:
切割机,金属切割那种

网友:
扔掉吧!!!树脂切割片库存时间太久的,或者泡过水的,高速旋转时切割片容易开裂!!!严禁使用!!!不要因小失大!!!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七寸的切割机,而且斜切锯也能用,不过切东西还是1点2厚的好用,我现在一般用合金锯片,除了不锈钢用切割 ...

合金锯片可以切铁吗?例如铁管,角铁之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合金锯片可以切铁吗?例如铁管,角铁之类

我用斜切锯可以切镀锌管,切过普通4点8级的16毫米丝杆,角铁这东西不好切,便宜角铁合金成分很复杂,有时候钻头都打不动,不过也能切,费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合金锯片可以切铁吗?例如铁管,角铁之类

合金锯片用于铝合金,铜铝这些软金属切割的!!!切水管不锈钢之类的铁东西用树脂切割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金锯片用于铝合金,铜铝这些软金属切割的!!!切水管不锈钢之类的铁东西用树脂切割片!!! ...

明白了!我这砂轮片太厚了,做切割片有点废料,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合金锯片用于铝合金,铜铝这些软金属切割的!!!切水管不锈钢之类的铁东西用树脂切割片!!! ...

干切镀锌管,合金锯片无压力

网友:
受潮的高速切割片,使用中可能解体飞溅,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切镀锌管,合金锯片无压力

如果你是土豪,愿意用合金锯片切钢管就切吧。不过建议去专业工厂看看用什么切割片,或者问问专业人员切铁管用什么锯片。

网友C:
目测我的洋二电圆锯能装,转速也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我的洋二电圆锯能装,转速也符合

请问是几寸的电圆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