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蛋壳公寓智能锁,想换个锁用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锁体需要换吗?

楼主(2021-02-28):
租了个房子,房东说是蛋壳公寓暴雷之后空出来的,但是房东也不知道这个锁的密码网上搜了下只有已知密码更改的方法,也没找到能找回密码的方法
所以只能拆掉换个锁。

觉得还是智能锁比较好,最好带指纹识别,人脸识别之类的更方便,但不知道没什么样的
随便买哪种智能门锁都行吗?怎样适配锁体和门的尺寸?
这个锁体需要更换吗?

网友A:
专用主板,如果不联网可用的话,直接用吧,

网友B:
这种木门就不要考虑那么多啦,安全性都一般,防君子不防小人的东西,换锁的话锁体需要一起换,某宝搜木门指纹锁就能找到,锁体按照你原来的量一下,如果需要改孔的话麻烦一点,我用的是300多的深丽安,指纹+nfc卡+密码,这东西,凑合用吧也就

网友:
量好尺寸规格,需要购买一款左外开智能锁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649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木门就不要考虑那么多啦,安全性都一般,防君子不防小人的东西,换锁的话锁体需要一起换,某宝搜木门指纹锁 ...

挺便宜的啊,我们这线下店里卖的指纹锁都没有低于一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用主板,如果不联网可用的话,直接用吧,

不知道密码用不了啊

网友:
扣掉板上的电池,静止一段时间,能不能恢复厂前设置?

以前安装储物柜的电子锁,板上有个按钮按住秒就恢复厂前设置了,房门的电子锁不知道有没有这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木门就不要考虑那么多啦,安全性都一般,防君子不防小人的东西,换锁的话锁体需要一起换,某宝搜木门指纹锁 ...

改孔的话需要什么工具?我看全自动的锁没有适合这种锁体的,可能需要换锁体。
电钻,开孔器,凿子,锤子这些就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孔的话需要什么工具?我看全自动的锁没有适合这种锁体的,可能需要换锁体。
电钻,开孔器,凿子,锤子 ...

根据自己用的锁芯来修改,这种木门锁又没天地勾,所以只要是标准内芯尺寸的挖孔,其他锁也几乎不差很多的,另外,木门用指纹锁和用普通钥匙锁没多大区别(安全上)最多省的忘钥匙而已,更何况如果是普通木门装个指纹锁,更会被“惦记”,破门配好锁,能不被引起注意?

网友:
原来有个微信换主板2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孔的话需要什么工具?我看全自动的锁没有适合这种锁体的,可能需要换锁体。
电钻,开孔器,凿子,锤子 ...

目测你的锁是双舌锁体,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图,如果是标准锁体的话更换比较方便,可能是每家的开孔位置有点区别,我当时也没有专用工具,一个手电钻,一个空心钻头勉强搞定的

网友:
黄鱼上这个锁很多,这个板子上有没有flash?密码是不是存在这个里面?有编程器能否改密码,改了之后把联网模块断电,就当一个密码锁用,这样可行性多大

网友(2022-01-20):
内部结构看得很清楚

网友:
用钥匙正常能开,继续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