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荣事达桶装水电动抽水器拆解,里面的小泵没见过(Royalstar RS-CS08A)

楼主(2021-02-28):
拼夕夕上买的,想着用来给汽车抽机油用,这个泵能自吸,体积很小,不像电动热水壶那种叶轮的。

无字电池和泵

里面5个微型硅胶泵体

五角星压盘

连轴器是倾斜的,通过压盘轮流循环压缩泵体

网友:
还以为是啥没见过的,看了一下,这种是隔膜泵,搜索一下有很多的,要用的话,最好买大的,这种太小了

网友A:
和ro膜净水器里的结构一样。抽机油一次烂,因为它不耐油,会腐蚀

网友:
抽个机油试试,看能否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ro膜净水器里的结构一样。抽机油一次烂,因为它不耐油,会腐蚀

估计时品级材质,豆油可能导致塑胶部分溶胀失效,要耐油得买工业级容积泵。有密封些好的容积泵,可以改电动打气筒小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ro膜净水器里的结构一样。抽机油一次烂,因为它不耐油,会腐蚀

看着汽车论坛有人用,就买了,真不能用机油,就拿来抽鱼缸

网友:
用饮料瓶子做个真空罐嘛,抽空气负压抽机油

网友:
一般不直接抽机油,使用真空泵对容器负压后抽吸

网友:
这电池是烙铁焊上去的。

网友:
这个泵是不是叫隔膜泵

网友:
电池硬焊接上去有点失败

网友B:
搞不懂,为什么要有电机驱动电路呢,直接四驱车一样接上去不是节约成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为什么要有电机驱动电路呢,直接四驱车一样接上去不是节约成本吗? ...

这个有定时功能

网友B:
并没有定时功能, 以前也见过这种产品拆解

网友:
买齿轮泵,我的一个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没有定时功能, 以前也见过这种产品拆解

我这个有1分钟关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