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USB网卡不工作与异响(KY-RD9700)

楼主(2021-02-28):
有个USB网卡不工作,发现里面有异响,过保了就拆开看看
芯片上没有激光刻字
异响呢,来自一段3~4毫米长的焊锡丝,妙就妙在这小板子上没有地方有焊锡掉下来的,它应该是原来粘在板子或线的某处,
然后小板子的剪裁边缘有空间,焊锡丝可以在正反面游走,随时引爆
大家以后碰到异响要当心。。。
工厂质检应该会目检游走部件吧,或者耳检 晃检

网友A:
这种山寨玩意会有质检?

网友B:
这个芯片是不是不足百兆?最大多少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山寨玩意会有质检?

淡定,深圳小厂一般质控还是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不是不足百兆?最大多少速率?

马P子家说 10Mb/100Mb自适应
RD9700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