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改一个电子点烟器

楼主(2021-02-28):
这个点燃器用了大半年,现在是一充电就满了,用一次就不行了,所以大卸八块

电池

电路板

元件

改成USB口直接供电

可以了,10秒自动熄灭

这货电流不少啊

是不是可以改成USB小烙铁呢
谢谢观赏 !!

网友:
 接近10W的无线烙铁。

网友:
有的一次性电子烟的电池可以塞进去。

网友:
电流这么大

网友:
还得拖个插头,找个电池塞进去。

网友A:
一充电就满,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快充吗?

网友:
电池坏了,换块电池准好。

网友:
2安的电流也太给力了

网友:
一充就满一般都是电池挂了,看样子可以换电子烟的电池

网友:
换个管套,来节18650换上,爽,一直换一直爽!

网友:
开始还以为是“啪啪啪”打火花的呢

网友:
160mah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充电就满,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快充吗?

一用就没电,就悲催了

网友:
改一下电池

网友(2022-12-06):
我有一个,用了没多久就不行了。

网友:
吃电的老虎 果然

网友:
小马拉大车 电池就坏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