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是不是干扰引起的?两个U盘之间复制文件出错

楼主(2021-02-28):
昨天两个u盘复制文件,一个插到台式机前面板SM3260,一个插到机箱后SM3257,从机箱后往前面板全盘复制文件,复制过程中机箱后的SM3257出错,但尾灯一直继续闪,查看该U盘内无文件、属性0kb,几次重插后重新复制还是出错,倒换插口也不行,,,,,,后来把两个U盘倒换,SM3257插到前面板,SM3260插到机箱后,复制正常

网友A:
前面板USB接口供电不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板USB接口供电不足吧

看清楚了,,,复制过程中机箱后的SM3257出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清楚了,,,复制过程中机箱后的SM3257出错

我脚得是你没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脚得是你没看清楚...

明明是你没看清,

网友:
哈哈哈,楼主应该多测试几次,看看能不能复现再判断

网友:
应该是USB3.0对供电有更高要求导致的吧,3260插后面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