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某宝某家某温控电路板研究

楼主(2021-02-28):
某宝某家某电路,一元有找,评论里一堆问怎么改。这里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电路控制部分直接与高压不隔离,要么截断电源部分换10-24v直流,接大电容脚;要么拆了高低压有连接的电路。比如

这边拆两个电容和刻断一截走线。

这里刻断两截走线拆一电阻。

这变压器次级脚贴着高压桥太近,最好用绝缘漆糊上。
可控硅都可以拆了,TR1的控制脚做输出,加温时该脚接地,超温断开。可以串电阻接光耦控制输出。
红大插座-220v,
白小插座-短接,
重要的地方---------黑小插座-温度信号输入。
不清楚原来接什么,肯定不能直接热电阻或热电偶。
研究一简单电路可以直接上热电偶输入了。

如图,两pnp用同厂同型比如9012。输出接黑插座,飞一线接地,图中的K就是热电偶。
不管是热风枪,936烙铁,或者加热台,只要用k热电偶,就可以考虑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