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继续修海信50寸电视LED50EC280JD,发现卖家竟然发错货了

楼主(2021-02-28):
周末继续修不开机的海信电视,上次拆机和求助帖链接如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7076&extra=page%3D1
已经和卖家说好退货了,想着损失运费也不用生锈的板子。趁着周末对比一下两个电路的区别,竟然发现卖家发错货了!!!,害人啊。
另外发现原来板子后面两个电阻有打火现象,发出来请教大家一下是怎么回事。

型号对比,竟然不是一个型号。真怀疑卖家水平。

板子布局也不同

输出电压也不同,我原来板子是12V和16V,新的板子是12V和18V(实测是12.1V和20.1V)

得亏协调好了退货,不然贸然上板可能主板都烧了。

下面是我旧电路板打火的地方,红线标出的部分打火,电源芯片型号是ncp1396ag,下一步需要确定是不是问题点,并确认阻值。

分享到这里,欢迎各位大佬提供思路。

网友A:
这二个电阻打火,场管和芯片可能都挂了,量一下便知,阻值同另一管G极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二个电阻打火,场管和芯片可能都挂了,量一下便知,阻值同另一管G极相同。 ...

请教一下,芯片和场管挂了是不是就没有多少维修价值了。这两个电阻上的阻值都是无穷大,管子还没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芯片和场管挂了是不是就没有多少维修价值了。这两个电阻上的阻值都是无穷大,管子还没量。
...

场管和芯片都很便宜,有能力修一下也是一种学习过程。

网友B:
V856.N831.R856.VD840.R857均有失效可能。零件参数跟上面的一组没坏的一一对应。l

网友C:
进水的拆机板,电源板烧了,直接换板处理吧,除非是抱着学习的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管和芯片都很便宜,有能力修一下也是一种学习过程。

现在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要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V856.N831.R856.VD840.R857均有失效可能。零件参数跟上面的一组没坏的一一对应。l ...

多谢,看找一组相同的替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水的拆机板,电源板烧了,直接换板处理吧,除非是抱着学习的态度。

电视原来的板子没进水,淘宝卖家寄过来的貌似进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要怎么搞。

图中二个黄圈是功率管,用电阻档量一下三个脚,有阻值低的甚至相通的就是坏了。芯片上的二根黄线是输出信号端,对地量有5K以上的阻值就可能没坏,低了很多的就坏了。同时量一下功率管周边的几个电阻和二极管,看一下有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二个黄圈是功率管,用电阻档量一下三个脚,有阻值低的甚至相通的就是坏了。芯片上的二根黄线是输出信 ...

太感谢了!我测一下试试。

网友D:
不是打火 是mos管击穿了 电源管理芯片估计也坏了 还有电流取样电阻也坏了 一般都是0.22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打火 是mos管击穿了 电源管理芯片估计也坏了 还有电流取样电阻也坏了 一般都是0.22欧的 ...

看着取样电阻上有小火花,就像棉花燃烧时里面的火星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打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着取样电阻上有小火花,就像棉花燃烧时里面的火星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打火。 ...

你这个是LLC谐振电源,没有过流取样电阻,过流保护是电容式,是板上C841的蓝色220P高压电容。坏的二个电阻是芯片到功率管的驱动信号通路中的电阻。

网友E:
液晶电视电源板不好修啊,直接某宝上买个拆机板换上是个好办法

网友F:
很多电源板可以通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液晶电视电源板不好修啊,直接某宝上买个拆机板换上是个好办法

买了一个,有问题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多电源板可以通用吧

原来板子标称是12V和16V。卖家的板子标称是12V和18V(实测20.1V),不敢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LLC谐振电源,没有过流取样电阻,过流保护是电容式,是板上C841的蓝色220P高压电容。坏的二个电 ...

多谢讲解,感觉问题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