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136B+和136C+哪个更好

楼主(2021-02-28):
最近几年国产廉价手持数字万用表最热的是优利德136+系列,其中136B+堪称网红中的网红,风头很盛,似乎E+都盖不住它,请大家多多参与讨论,谢谢。

网友A:
b+有ncv,c+有温度。昨天刚要了一台C+,比B+多十块钱。

网友:
我用的是 便宜的 天宇 T21D  感觉也不错

网友B:
我有测温需求买的C+,鱼上B+和C+的差价就几块钱,NCV这玩意儿我有感应电笔根本不需要,当然买C+

网友:
温度还能测个水温  气温 煤气灶温度,比较实用。

网友:
我两个都买了,家里用的136B+,另外一个136C+放单位了。

网友:
没感觉异样,图的就是个快,只是根据自己需要选择NCV 温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测温需求买的C+,鱼上B+和C+的差价就几块钱,NCV这玩意儿我有感应电笔根本不需要,当然买C+ ...

C+有温度,无ncv?

楼主:
引用 网友A:
b+有ncv,c+有温度。昨天刚要了一台C+,比B+多十块钱。

昨天买的C+,在哪买的,多线?

网友:
NCV用交流档就能完美代替,没有存在的必要,当然C+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买的C+,在哪买的,多线?

鱼,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鱼,80

有点心动,货收到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心动,货收到了吗?

明儿到

网友:
测试400uf左右电容,个别电容会出现BUG

网友C:
b和c的区别是一个ncv一个温度,价格差也就是一根热电偶的价格,内部做工几无差别。看你需求了。我一般用红外测温所以选b。家用ncv挺有用的。反倒是温度觉得用处不大。
电容反复跳量程的原因已经找到,算不上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b和c的区别是一个ncv一个温度,价格差也就是一根热电偶的价格,内部做工几无差别。看你需求了。我一般用红 ...

电容反复跳量程的原因已经找到

啥原因?
优利德做了改进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b和c的区别是一个ncv一个温度,价格差也就是一根热电偶的价格,内部做工几无差别。看你需求了。我一般用红 ...

我手头也有块表带温度测试,所以与你有共同的看法和需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反复跳量程的原因已经找到

啥原因?

原因就是如果400左右电容跳变超量程,这电容可以直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因就是如果400左右电容跳变超量程,这电容可以直接扔了

跳变是现象不是原因,esr大是原因。的确是跳的电容可以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反复跳量程的原因已经找到

啥原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1820&extra=&page=1&mobil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