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局域网内一台电脑装有单机版软件A,外网电脑如何远程使用软件A?

楼主(2021-02-28):
在局域网内有一台电脑装有单机版软件A,外网电脑如何远程使用该软件A?
都有哪些好办法?

网友A:
把工作电脑的软件文件夹设置共享,远程电脑登录这个共享文件夹,执行这个程序。
或者,装一个远程软件登录到你的工作电脑上。

网友:
向日葵啊,国内目前也就这个能凑合免费用,收费的比较多一点。

网友:
实机虚拟化

网友:
有加密狗的软件,可以考虑把加密狗装到路由器上,分享加密狗。以前用的极路由有这种插件,有收费的,也有免费的

网友B:
俩电脑都装上teamviewer远程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俩电脑都装上teamviewer远程软件。

嗯,这样软件只能在当前电脑上运行。

网友C:
打电信电话,让他们给你分公网IP,然后路由器上做对应端口映射

申请个花生壳,或者其他DDNS软件,绑定一个域名,就可以实现内网到公网的映射

内网业务挂公网有风险,有条件的话外网出口加个防火墙

网友:
我们常用的qq就可以

网友:
简单的用QQ就可以了,也可以用远程控制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打电信电话,让他们给你分公网IP,然后路由器上做对应端口映射

申请个花生壳,或者其他DDNS软件,绑定一个 ...

请教下花生壳是不是免费软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花生壳是不是免费软件呢?

自己搜索下把,软件免费,域名免费送一个随机的
需要实名认证,可以另外购买自己喜欢的域名

网友:
自建Zerotier Moon或者N2N Supernode:lol:

网友:
微软自带的remoteapp了解一下,外网没有公网ip可以用花生壳

网友:
todesk了解下。简单,实用,设置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工作电脑的软件文件夹设置共享,远程电脑登录这个共享文件夹,执行这个程序。
或者,装一个远程软件登录 ...

共享是不能执行这个应用程序吧,除非那个应用程序是单文件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共享是不能执行这个应用程序吧,除非那个应用程序是单文件的那种

这个要看情况,有些是可以的,有些不行。试试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