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个能焊.铜.铁.铝.不锈钢.的肯比WSE-315电焊机

楼主(2021-02-28):
买来平时DIY用,IGBT双模块闲鱼1700包邮淘来的,新旧层度5成左右吧不知买贵了没有?样子有点像广州烽火但上面是写着上海肯比,网上怎么也查不到这个机型!

网友A:
貌似能调冷焊,能焊电池

网友:
全能王啊,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能调冷焊,能焊电池

氩弧焊机用来焊电池,这波操作666:titter:

网友:
玩大的,焊电池太小儿科。

网友:
铸铁焊条确实没交流焊机起弧方便,但是这么大个的焊机,不方便搬运移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氩弧焊机用来焊电池,这波操作666

那位坛友说的是  能  调  冷 焊  ,与氩弧焊是两码事了

网友:
交流焊,1700不贵,新的便宜货也要4000多
参数调好焊接铝效果很好

网友C:
楼主实操焊个铝件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氩弧焊机用来焊电池,这波操作666

有冷焊功能就能焊电池,其实跟点焊一样,控制毫秒触发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实操焊个铝件看看呢

好像焊接铝合金等,需要买专用气体隔绝氧气。铁质物品焊接最容易,不锈钢可能需要焊接剂。

网友:
多功能电焊机,板子很多料啊

网友:
试过通用的WSME315焊机,焊铝,没受过培训还真不好用

网友:
不错  调好参数 啥都可以焊接 有脉冲,可以冷汗

网友:
交流的氩弧焊可以焊铝,不过要打磨干净。这个需要多加练习才能焊好。

网友:
貌似氩弧焊机本身就可以焊多种金属,跟进焊条不同。

网友:
好东西,大igbt好几个!整流也是打管子!

网友:
氩弧焊本来就只是普通焊机上加了氩气保护隔绝氧气而已。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玩意。

网友:
这个使用时注意呼吸保护,怕那个慢阻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