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HTC 5V/1A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1-02-28):
(图片)

网友:
火腿肠的这充电器我也有,做工不错,可惜让我给拆坏了。。。。。。

网友:
谢谢分享!
输入输出都是CLC滤波,纹波很小的,不错

网友:
赛尔康代工的,做工不错,比较耐用。

网友:
这个充电器质量好,现在不好买,楼主珍藏!

网友:
做工很不错,就是功率在当下显得有些小了

网友:
手里也有同款,使用久了会因为220V插头内脚弹力压迫导致电路板变形造成接触不良没有输出,可以在触点位置的背面做个支撑增加耐久性。

网友:
怪不得和诺基亚充电器的风格类似,原来都是赛尔康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