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手上有一个明伟S-500-24的开关电源,想给48V三元锂电池充电

楼主(2021-02-28):
手上有一个明伟S-500-24的开关电源,想给48V三元锂电池充电!电位器换了,电压达到了54.6V但是一接上电池就开始打嗝!后来串了一个电炉丝才消除打嗝,在想是不是过流保护了!想改输出电流小一点!应该改哪个地方,或者是从哪里入手!

网友:
必须改小恒流!你这原来的电流是20多安,你电压上到54.6v,都需要1000多w的功率,你让电源怎么办?

简单的办法是拆掉几根检流电阻的康铜丝。
高级的办法是调整494的15脚的基准电压。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半桥结构,可以改全桥整流,就能出来48V电压,但这也是大工程了,最好办法是卖掉,重新买48V电源

楼主:
感谢亲们的建议,已经成功了!

经过研究,比划已经成功改成0-50V,电流直接短接达25A。此电源里自带电源不用另外加,LM324、TL494是个品质不错的电源!

网友(2022-06-08):
后来怎么改了?我有一个同款,只想增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