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维修大神帮忙修2块LDE控制板,寄修或者技术指导,感激

楼主(2021-02-28):
3个LED补光灯,编码器调光带数码管显示。坏了2个,机器上面写的输入是24V,配的电源也是24v,拆开里面写着12v输入,不知道是不是电压太高烧了。

拆开看电路好像不复杂,
输入12v转36v给LED灯板
12v转3.3v+5v给数码管显示跟PWM调光控制

第一板完好正常的,可以拿来测

第二通电没有反应,拆开上面的2个芯片烧了,
一个AOZ1280CI DC/DC降压芯片,应该是12v降5v的作用吧,
另外一个是HT1632C 驱动芯片,这个应该是数码管驱动

第三块板什么反应都没有,也看不到哪里烧了。外接5v+3.3v模块也没有反应

论坛有哪位大神可以帮忙修一下吗,或者帮忙指导一下,看起来很简单,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怕又烧原件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配套电源,串个电流表看看

网友:
主芯片明显烧了呀,

网友:
没几个芯片,把所有电源芯片型号抄出来,网上找芯片资料,找到输入和输出脚,测量这些脚电压。

网友:
四川可以帮您维修

网友:
拍的不是很清晰,U6.U8.D1.D3.Q2.啥型号?

网友A:
衡水老白干,喝出男人味--------打一人

网友:
主芯片挂了,看起来是带程序的。
修好换了也没用,因为你没有程序。
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衡水老白干,喝出男人味--------打一人

衡水家维

网友:
或许可以二块坏板拼一块好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