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须刀电池不耐用了,把两串1.2v的电池换成一个3.7的会不会充不了电?

楼主(2021-02-28):
剃须刀电池不耐用了,把两串1.2v的电池换成一个3.7的会不会充不了电?

网友:
转速可能会很快。。

网友A:
充电电路也必须改。

网友:
原来一般是小电流傻充,
换成锂电就不能这样充了,最好有充电IC,电池要有保护板。

网友:
楼上的都说了。可以改但是充电部分要改一下的。

网友:
1.2v两串 满电大概3v左右 3.7V锂电池 满电4.2V 用原来的充电电路是充不进电的 ,电压高太多 转速会快  刀头和刀网估计要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路也必须改。

这美女真强大

楼主:
转速是快了不少,空间够等没电了再加个充电板进去。

网友:
我的理发器原来是2.4V的,我换了18650电池,先是串了两个4007二极管降压,但是开机后二级管发烫,后来又并了两个上去,理个发还是没问题。是加的电池盒,要充电就取电池下来充,一个月理一次就不加充电板了,反正电池也用于小电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