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开卡L06报错Check ISP Mode fail(7A)

楼主(2021-02-28):
如图这个板子,四贴64G的L06垃圾片,开卡进行到reset device这部后,板子上指示灯熄灭,死循环一会儿后报错Check ISP Mode fail(7A),这是怎么肥事呀?求个大佬指点下。

网友:
指定CE和CH排查一下是不是有闪存挂了

网友:
多换几个软件试试,F表???英特尔型号多,开60试试

网友:
九,你手动选项ce开,看开到第几个颗粒不行了,不就知道哪个颗粒暴毙了吗

网友:
固件下载失败/先上个ID分布图看看

网友A:
无视错误,重新拔插可用

网友(2021-08-13):
引用 网友A:
无视错误,重新拔插可用

瞎扯!!!

网友:
减容

小于多少???

网友:
如果ID没错的话就跑rdt吧,可能是存固件的地方有坏块没抓干净

网友(2021-10-02):
我碰到是丢了1CE 造成这情况  指定容量或者指定CH CE就可以开容量小点

网友(2022-06-26):
一毛一样的问题!软件换了一圈了,指定CE CH也木有用,但能开120G(选中间那个29F32B2AL),240G就报跟楼主一样的报错!连开2个金泰克S300都是这种情况!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2022-10-02):
好像改下flahs clock

网友B(2023-03-14):
我也在困扰这个报错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困扰这个报错码

我也是一样的情况,有大神指点一下不

网友(2023-07-13):
我也是一样的情况,有大神指点一下不

网友:
颗粒废了。。换掉就好

网友:
试试跳线 4CH 2CE, R1,R3贴,R2,R4空,其他可贴可不贴。

网友(2023-09-01):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