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台达版苹果65W 24.5V / 2.65A电源改电压的正确方法

楼主(2021-02-28):
经过两天的折磨,找到台达版苹果65W电源改电压的正确方法!!
这个电源的方案是DPA8A(NCP1203)+DAS001(TSM103W),双光耦。
其中一个光耦是电压和电流取样,另一个是过压保护(见原理图)
改电压步骤:
1. 改电压取样电阻R59(减小电阻则电压升高,Vo=2.5*(18.3k+R59)/R59);
2. 增大ZD52(27V)稳压值(换稳压管、多串一个稳压管或LED........)

这样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改高压侧R10(24k),这个电阻还和欠压保护、过温保护(原理图未画)有关!!!

电流我测到2A,应该还可以再高。纹波有点大,峰值150mV左右,改之前忘了测纹波,有测过的可以分享一下!

之前看到有人说输出电压不能调的太低,应该是高压侧那个NPN三极管的问题,预计有输出欠压保护的作用。

无需换稳压管的过压保护:

楼主:
参考:台达版苹果24V电源改电压给本本做电源及DIY 牛肉白光T12,确实好用,新增加各种电路图
台达电源改造,主芯片DAP6A、DAS001、431,台达型号ADP-90TH B,索尼型号VGP-AC19V26
表示感谢!

原理图里PIN1、PIN2是高压侧DAP08A的管脚1、2
另外更正一下,最左侧的光耦接地画错了,应该是高压侧地

网友(2023-01-17):
有点小差错,上分压电阻26c应该是18.2k吧

网友:
26c的18.2k,在上面还串了一颗1206的100欧电阻。上分压确实是18.3k

网友:
这样秘离之后,正反馈电压也跟着升高了。我之前改过一个,正反馈电压升高3.2V,结果用了几个月,终于烧坏了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