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第二台线性可调稳压电源(LODESTAR LP3002D)

楼主(2021-02-28):
折腾的第一台线性可调稳压电源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0914&extra=        闲鱼收的坏电源,乐达可调电源LP3002D,电压30V,电流2A。故障是电压不能调,电压表不显示,拆开检修,发现电压调节电位器10K断裂,电源可能被摔过。电压表不显示是7107芯片损坏,原来是软封芯片,更换成ICL7107CM44,更换后显示正常,电源修复。

这是电源原来的样子

原来电源的电流只有2A,太小,换变压器提高输出电流。这次用环形变压器
铁芯

绕变压器的图片找不全了

变压器参数

拆除原来的变压器和功率管,放入环形变压器

散热片来源于坏的变频器

功率管用3只2SC5200,45℃常开温控开关控制风扇,功率管基极串入70℃常闭温控开关,防止风扇损坏后温度异常升高

用节能灯线路板搭焊一个7812稳压电源给风扇供电

原来的整流是4只IN5404,换成25A整流桥,固定在底板上

机箱高度限制,滤波电容要从控制板上拆除,用导线连接,原来是1个63V4700uf,现在再并联一个63V10000uf
电容固定板

外壳尾部开风扇孔,安装8010双滚珠风扇

控制板上有三个功率管均流电阻的位置,原来安装了两5W/0.33欧电阻,现在改为两个0.5欧3W电阻并联,共3组

此电源的电路和龙威APS  ,固纬APS的电路差不多。改大电流,下图中的R14原来是1K,现在改为2.7K,再微调VR1,现在增加了一只功率管,把R8/1K电阻补上

实际电流改好后再改数显电流表,改电位器小板上的分压电阻。如图,35K电阻改为8.2K
电位器板上的R53改为8.2K

原来的电压切换值个人觉得压差太大,也做了调整

大电流走线是两根1平方的并联使用,功率管,滤波电容,整流桥都要用导线引出,所有看起来导线有点多

最大电压电流用电阻丝做负载测试20分钟没有问题,三个均流电阻温度高,电压切换继电器有点发热,长时间满负荷使用的话可能要换电流大点的继电器,短时间使用没问题。温控风扇启停正常,风扇启动几分钟后就停下来了,散热器面积应该也没问题

最大电压

最大电流

电流电压都能从0起调

装上外壳完工

网友:
硬核改造,厉害得很

网友:
前后简直天上地下啊

网友:
花费足够买新的呢

网友:
有工具有配件,还花费了不少时间吧,改得很好

网友:
朋友,手法太厉害了。点赞

网友:
厉害了 这个变压器 自己做的?

网友(2022-05-29):
厉害了,以后再买个电子负载

网友:
大环牛,大功率。

网友:
玩好的话,连波纹都要注意,随便玩就。。。。

网友(2022-11-24):
改得好
功率提升,继电器也要换,不知用固态继电器可以吗?

网友(2023-10-08):
有技术就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