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夏普VL-E79E摄录一体机更换磁鼓磁头

楼主(2021-02-28):
应该有不少坛友看过了我的“利用报废摄像机打造个人版DAT(数字磁带播放器)内脏篇”一文,目前改造进度已经接近尾声,但是由于该机在改造程中发现不少瑕疵,又因本人的3D打印机长时间未使用而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正在调试,所以在打造外壳的最后阶段暂时搁置了。
在该贴的50楼的回复中我还提到了我的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把立体声音频信号用BA1404编码后记录在单声道机器上(如Sharp VL-E79E),然后再用调频收音机的解码器还原成立体声,这个想法其实在94年的时候就有了。当时一直因为听过FM立体声而对磁带的音质耿耿于怀,最初的想法有两个,一是将磁带的走带速度加快一倍,然后将立体声信号混频后记录在带子的其中一个声道上再还原成立体声,来回四次记录在四条音轨上,便可以在不缩短播放时间的情况下加快带速,提高音质;二是设计一个可以斜向运动的特殊磁头,将音轨倾斜记录铺满磁带(当时还没见过录像机,不知道磁鼓这东东)。不过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不了了之,原因是当时国内的情况方案一连立体声编码的零件都买不到;方案二更因技术条件等原因不可实施。后来因为工作和经济的原因便渐渐淡忘了。

时过境迁,现在突然又想起曾经的这些想法,而且条件和时间也有了,便决心把这些想法实际测试一下,虽然现在高音质的播放设备比比皆是,再去设计此类设备意义不大,但是总算能证实一下当初的想法是否可行。首选证实倾斜记录,用现代的录像机作为基础就行,从成本及体积经过深思熟虑,低价从某鱼上买来一台夏普的E79E准备开工:

到手发现外壳接缝很多地方都裂了,螺丝半数都丢了,磁头也断了一个。因为没想过要保留机器原状。所以直接暴力拆解,取出机芯,磁鼓的上部是塑料护盖和定子线圈:

依次拆下磁鼓护盖和电机定子线圈,注意轴心上面有个很小很薄的接地铜片,别搞丢了:

取出磁头部分,发现转子耦合线圈和磁头是弹片连接的,易于拆装,通过内六角螺柱固定在转子上:

内六角螺柱和活动空间都非常小,没有现成的工具,用苹果手机的专用螺丝刀自制一个吧:

从一台报废的130U上拆下来的磁鼓,结构一样但布局不同,安装尺寸也不一样,磁头也断了一个,幸运的是断的另一个,于是用内六角梅花拆下完好的磁头:

拆掉断掉的磁头,根据好的磁头定位安装新磁头,两个型号的磁头颜色不同。注意磁头位置不能太高或太低,太高加速磨损,太低读不到轨道信号:

装回耦合线圈压紧并拧紧螺柱,套回磁鼓测试转动是否顺畅,没问题就装回电机定子,测试播放正常即可。如果播放不正常,可能磁头位置低了;如果播放正常但是听到磁鼓发出“嚓嚓嚓”的声音,则磁头位置高了,都要拆出来重新调整,我一共拆了三次才调到满意的状态:

装好机器测试,上几张机子自带的显示屏和外接小显示屏的效果对比,原机屏虽然分辨率低了点,但是图像清晰度及色彩还原度都比较好,可能是因为原屏采用Y/C分离信号接入的原因:

接下来定制改造方案,第一个是用BA1404对立体声进行编码,输出混合信号给原机的声道记录系统记录,回放时再用立体声解码芯片还原成立体声,简单且易于成功,但分离度较低约为60db
第二个方案是将其中一个声道调制成45Mhz的调频信号,替代视频中的色度信号,回放时再进行解调。而另一声道则使用原机音频通道,这个做法最符合我当初的想法,分离度也非常高,但是因为要重新调整频率和设计一个调频接收电路,动起手来相对比难了很多:

所以,这次的工作先到这里,把过程发出来,希望能得到各位坛友的宝贵意见,再进行下一步操作。目前所有的材料都已准备妥当,就等决定用哪个方案了,欢迎各位踊跃发言!

网友:
当年,高级玩意啊

网友A:
想顺便看看楼主折腾3D打印机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顺便看看楼主折腾3D打印机的帖子

3D打印机是七八年前最简单的那种,用丝杆搭建的,Arduino开发板,Marlin固件,难看死了,现在的问题是联不上电脑,没法调整。

网友B:
不如把声音信号A/D转换成数字,调制到视频信号上记录,这样就是真正的DAT了

网友C:
如果把一个声道替代色度另一声道替代亮度音质会不会更好

网友D:
会搞这玩意儿的必定是高手!

网友E:
记得9x年【实用电子文摘】有一篇文章,发烧友李楠搞了一个动态扩展电路,利用电话的动态压缩-扩展芯片,把磁带机的声音处理后,动态极大,效果相当满意。
SA571 无绳电话用语音压扩电路压缩扩展器
可替代CSCS571/IA571/SA571/UTC571/NE57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把声音信号A/D转换成数字,调制到视频信号上记录,这样就是真正的DAT了 ...

那还不如拆DV来改,DV就是数字编码的,体积还更小呢。但我想保留模拟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一个声道替代色度另一声道替代亮度音质会不会更好

亮度信号含同步信号,而磁鼓寻找磁迹信号靠的就是同步信号,如果没有同步信号,磁鼓可能没法寻找磁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9x年【实用电子文摘】有一篇文章,发烧友李楠搞了一个动态扩展电路,利用电话的动态压缩-扩展芯片,把 ...

动态扩展比较简单,用分立元件及一个双运放就可以实现。动态扩展一般用于LP比较多,因为LP的录制是经过动态压缩的,而其它音源没有压缩过,实际使用效果还没有UPC1892的立体声扩展来得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搞这玩意儿的必定是高手!

没有没有,只是爱折腾而已。。。

网友F:
搞一台类似于松下HD82那种六磁头的录像机不香么。不用改造直接使用。音频部分采用FM立体声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一台类似于松下HD82那种六磁头的录像机不香么。不用改造直接使用。音频部分采用FM立体声记录。 ...

已经有两台了。改造这个的目的,一是小巧便携,二是体验改造的乐趣。

网友:
牛人,佩服!佩服!期待后续

网友G:
楼主这是已经退休了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是已经退休了的节奏!

白天上班,晚上退休回家接着搞。

网友:
为高手鼓掌!

网友:
AIWA有一款磁带机,HS-WR35,用的就是BA1404作为立体声编码器发射FM信号,编码和发射电路都在前盖,五条引线正好对应电源和立体声音频输入,只不过接收频率在76附近,楼主可以找找这个型号的配件机,打造起来应该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