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只带缺电锁电机功能的控制器,求去除无电锁车功能

楼主(2021-02-28):
这是一个以前共享电动车的控制器,外带一个GPS ,可以不接。早有人破解了,黄色信号线 接到电瓶输出的红线上即可启动控制器
特点是36v, 控制器比一般控制器多2个继电器,这2个继电器我认为就是无电锁电机了。没有电池的话 电机助力很大,推不动。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关了黄色线,控制器还在耗电,几天能把电放光。求这里大师指点一下,这么解决自己耗电 及锁轮子的问题。

网友:
你的图都是什么时候的了?????????????????

网友A:
估计相机拍的,没调时间
1,耗电问题,电动车的电门直接控制电瓶输出不就好了
2,如果确定继电器是控制无电锁电机的,可以考虑去掉,直接短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相机拍的,没调时间
1,耗电问题,电动车的电门直接控制电瓶输出不就好了
2,如果确定继电器是控制无电 ...

相机 懒得设置时间了
1 没搞定
2 拆了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