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S512剃须刀 拆机 换电池 详细过程

楼主(2021-02-28):
2017年买的飞利浦S512剃须刀,用了将近4年,使用良好,就是待机时间变短,充电10小时最多剃须3次,看网上介绍是1.2V的7号电池,遂从淘宝购得松下爱乐普电池一节19包邮,家里有三洋爱乐普5号电池,用了13年电力依旧杠杠的,其中几节放了7年左右再用,还是有电,小日本的技术真不是吹的。言归正传,下面放详细拆机图。

机器外观

型号标识

拆机工具全家福

先把刀头总成拆下,直接拔下就行。

更换电池只需拆卸一个螺丝

拆下的螺丝 六角梅花口

尾部有个口用改锥稍微往上翘下 两边顺势慢慢往上拉就能打开

拆成这样一定要小心,看清楚这是顶部拆开后的卡扣图片,注意拆卸方向和顺序,千万不要用猛力,千万不要弄断了。

拆开后的图片图片

这个都是明扣,就简单了。

共有三处,往外掰开向上提就能顺势拿下。

继续

后背图片

后壳

顶部

三剑客

防水盖子有6个卡扣,拨开就能直接拿下,里面有防水胶条不要弄坏。

太让人惊讶了,连个电路板都没有,一个电阻,一个开关,一个二极管,真是节约成本到了极点。
不知道进口的里面啥样,这国产的感觉有些坑人,这么大的品牌电路做成这样,唉。。。。。

用改锥在尾部稍微一翘,即可拿下。

直接连接的电机

里面的电池就是用焊片点焊上的

用尖嘴钳直接把焊片从电池上拽下来即可,拆下的电池,辽宁三普的450毫安镍氢电池。
飞利浦真是太抠了,电池居然是二线小容量的单节7号电池,没话说了,真是多赚一分算一分。

新买的电池,日本原装松下爱乐普900毫安,这个应该能用很久了。

电池

正负极不要弄错,红线为正,把原来的焊片直接焊到电池两极即可。

电池旁边有个这个黑色的东西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没有磁性,也没有和任何电路连接,看着像金属,有知道的朋友说下。

全部完工后按拆卸顺序反向安装回去,更换电池后,第一感觉就是明显剃须有劲了,
因为还没有冲过电,暂时不清楚使用次数,估计10次以上肯定小意思。
家里的剃须刀都是飞利浦的,这次拆机感觉飞利浦低端产品品质已经大不如以前了,
不过一切还是效果说了算,国产品牌加油吧。

网友A:
当年和前女友谈恋爱时,她送我一个飞利浦剃须刀。后女友知道后,也不说让我扔掉,在我生日时买了一个更高档的飞利浦给我(2006年四百多块),一直用到现在。:Strive:

网友B:
看前面的图还以为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前面的图还以为是真的
本来就是正品飞利浦,前几年老站也有不少拆机帖。

网友:
焊电池是个技术活,应买带焊片的电池,充电用通用手机充电器即可,但插头要换成二圆孔的,这种二头的沒三头的好使!许多三头的用锂电,寿命长。

网友C:
就凭表面这个2级管和电阻一看就是寨货,我家3个不同型号费力扑剃须刀我都拆过。

网友:
虽然用料一般,但是免焊接电池设计不错,无需备电烙铁。

网友:
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我买的一个米家 so white型号的,每天用用了两月电量显示还有85%。物理规律在这个宇宙一样的,电池好就会耐用,和牌子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和前女友谈恋爱时,她送我一个飞利浦剃须刀。后女友知道后,也不说让我扔掉,在我生日时买 ...

竞争是社会前进的动力

网友D:
如果是正宗的飞利普,内部的充电方式绝不是这样简单的充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正宗的飞利普,内部的充电方式绝不是这样简单的充电电路

充电器应该是这样的,也很简单,属于低端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433
或者这样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2853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47556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33847

网友E:
换电池,建议把充电器一起换掉,要不然电池一样坏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和前女友谈恋爱时,她送我一个飞利浦剃须刀。后女友知道后,也不说让我扔掉,在我生日时买 ...

这个“后女友”情商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和前女友谈恋爱时,她送我一个飞利浦剃须刀。后女友知道后,也不说让我扔掉,在我生日时买 ...

用到现在15年了,那时的产品品质是真好,当然女友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凭表面这个2级管和电阻一看就是寨货,我家3个不同型号费力扑剃须刀我都拆过。 ...

应该不会是假货,在天猫官方旗舰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正宗的飞利普,内部的充电方式绝不是这样简单的充电电路

官方旗舰店买的,应该是真品,还有个充电器没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电池,建议把充电器一起换掉,要不然电池一样坏的快

原装的这种充电器不行吗,我觉得是电池不行了,不会是充电器的问题吧。

网友:
飞利浦小家电最靠谱的剃须刀已经这样了,已经毫无底线,其他的基本就是北极人南极人了,废了,毫无底线!

网友:
低价飞利浦还不如国产好用了

网友:
充电电路比较简单,愿意的话,可以先测一下实际充电电流,然后估算一下充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