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测福禄克187 189(图片备份)多图慎入

楼主(2021-02-28):
拆个福禄克187 189看看,

1楼,189
2楼,187
3楼,2表功能及精确度对比测试
4楼,可选附件包1或2

189,外观及主板图片
功能正常,无修无故障暗病,黑锅背撑完整。精度看3楼对比测试。精度及成色不做评论。
校准贴未破处。
背面sn码与软件读出的一致。
正负5v有3个字左右的翻转误差。
电池仓有一个+级触片有轻微腐蚀痕迹及旁边有一点缺肉,仓门锁扣面都有痕迹,多年的产品不可能与新机相提并论。
屏幕第一个数字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一小痕,开背景灯才明显,关背景灯几乎发现不了,在我手里也不见扩大及加黑的趋势,估计是屏幕反光纸上的痕迹,不是液晶屏上的,具体状态看此楼最后那8张图片。
目前我所能发现的问题只有这些,该拍的图片都拍了有什么瑕疵自己看图片吧。

楼主:
187,外观及主板图片
功能正常,无修无故障暗病,黑锅背撑完整。精度看3楼对比测试。精度及成色不做评论。
原厂校准贴外还有一个校准贴应该是校准过。
背面sn码与软件读出的一致。
正负5v无翻转误差。
电池仓新净,仓门锁扣面都有痕迹,多年的产品不可能与新机相提并论。
黄皮4周有字迹,我尝试擦除但是不能完全擦除就图片那个状态。面板右下temperature丝印tem字母有暗淡痕迹。
目前我所能发现的问题只有这些,该拍的图片都拍了有什么瑕疵自己看图片吧。

楼主:
3楼,
2表功能及准确度对比测试,注意看档位及表型,温度档因为信号源没有冷端补偿探头所以要加上环境温度才是正确的值。测试结果不评论不做保证。
先上正负5v翻转测试

常规

楼主:
4楼
配件包:2选1

1号包含:DIY的187 189可用的红外usb数据线,胜利3218+钳型表及表笔,全新未拆封10A优利德L27表笔,2节3.2v铁锂电池+2个占位桶

2号包含:胜利3218+钳型表及表笔,众仪C4万用表及表笔

红外数据线在我2表都能正常连接,
胜利钳表功能正常无修无暗病故障成色一般精度还行,具体参数自行百度,
c4万用表几乎全新,到手只测试过,精度一般功能正常无暗病故障,具体参数自行百度,
l27表笔是全新未拆封,
3.2v铁锂电池我买来就是用于收藏表的,防止漏液损坏万用表,几乎才几个充放电循环,

最后附上DIY的红外数据线电路图,,,,,,

网友A:
电阻可不可不要画成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可不可不要画成保险

随便画的没注意,下次改正,不过我标了r1,r2

网友:
黄皮党,口水一地中。。。。。

网友:
玩婊子专业户。

网友:
我想有一块都不错了

网友:
这设备,这小嫩手,这干净的桌面,一看就不是专业维修的,这就是职业玩家啊

网友:
大品牌的做工不错,就是性价比太低了,有性价比的做工好的国产也不少,就是不好搞到,都得要活动才能买到,不知道最近有活动不?

网友:
黄皮的做工真TM的好!漂亮!

网友:
187体质不错,  5V翻转居然一字不差!!

网友(2021-09-18):
这表后面的表笔支架真心贵,1个100多

网友(2022-10-06):
之前在工厂用过这款 缺点就是费5号电池

网友:
高端养眼啊

网友(2022-12-27):
图片拍的细节到位,关键是表好,一直没有舍得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