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么个东西,电信魔屏,超级4代屏,准备动手给点建议

楼主(2021-02-28):
本来一直当个闹钟用的,也还不错,会网络自动对时!
今天想着插个sd卡当个电子相册吧,就那么手贱按网上说的启动时候按home+箭头重置了一下。
出来文字说重启,然后就那么悲催了。时间对时软件无法加载了,所有程序进程使用都出错了
按音量+和电源和主页来启动,需要usb口升级文件,百度了一下,csdn有个不知道版本的文件且需要年付费会员才能下。
看来只能大卸八块问问大神们有何建议?
有何办法能实现个简单的安卓2.2?装个时间桌面,幻灯片个照片就高香了
先行谢了!!!

.

网友A:
这是要下载固件刷机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下载固件刷机的节奏!

下载不到啊55555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763
这个帖子里面有个初始包。但是放进usb,按电源+音量+加主页,出来这个提示

网友B:
U盘是不是要FAT老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盘是不是要FAT老格式??

现在是FAT32格式

网友C:
它叫你按 菜单 键进recovery。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叫你按 菜单 键进recovery。

是啊,按下去出现个读取标志,立马闪回,就这样反复按反复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按下去出现个读取标志,立马闪回,就这样反复按反复闪

rec不支持,
U盘/sd卡不兼容。试试sd卡,小容量最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ec不支持,
U盘/sd卡不兼容。试试sd卡,小容量最好。

这已经读取到USB了,很大可能是固件不匹配无法读取。固件名字和文件都必须能检验通过才能匹配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已经读取到USB了,很大可能是固件不匹配无法读取。固件名字和文件都必须能检验通过才能匹配写入 ...

试过了4g的sd卡和4过的u盘。都不行,我估计就是他们说了升过级了,固件比刷入固件要新的原因。另一个帖子也讲到了后来电信后来出的魔屏刷不了固件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763

楼主:
那个一代倒一直做着电子相册没问题,拿了电池直接电源都行。这个二代吧,重置后不能刷入就彻底废了,连个闹钟也没法用了。反正千万别中间两个键加电源启动了,直接报废。固件是坛友qlkf提供的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EiGoJtFDnQOFcGf-z_2Jg     提取码:rvwb。他自己好像也不能用

楼主:
看来是没人能玩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2022-06-11):
引用 楼主:
看来是没人能玩了。自己顶一下

还是买个驱动板做显示屏用吧

网友(2024-06-10):
我也有一台电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