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今天修补了个无价之宝,估计的看完以后不少人骂我不要命~~~

楼主(2021-02-28):
如图,事情很简单,在这论坛里面也很常见~~~

就是夹破手指了,深4mm左右,在左手示指末节外侧,血运很好的位置,所以,出血很是流畅!!!

经过几分钟的卫生纸按压以后可以短时间内不出血,但是动一下就又出开了!很影响干活啊!

正好看到了维修神器之502
想到这个作品是挤破了,里面还没有进去什么异物,这个位置血运也很好,干脆试试修理一下吧(缝合还是有点疼的,而且自己一个人也不好操作啊!)
找个板板,滴了几滴,用这个姿势可以让伤口切口对合很严

开始点胶!   不要搞太多,不好干,先来一点点,垂直切口方向拉成一条线,

几秒以后,胶干了,已经把切口封闭了,又多滴了一点胶上去

看看成果吧,自我感觉很不错!

等胶干了以后洗了个手,发现这个防水效果还很不错,而且没有水进入伤口以后的那种刺痛感

第二天

伤口已经感觉到好一点了,但是这个502胶(好像是401,已习惯说502了)有点从手上剥离的感觉,干脆把它揭开,看了一下
伤口深部已经部分愈合,没有开始那么深了,但是表皮部分有点干,应该是不会长了,用碘伏做了一下消毒,然后又用胶水把伤口封了

今天是第三天了,感觉伤口按上去也不怎么疼了,也没有里面充血,淤肿,感染的迹象!很好,维修成功!

哈哈,本人亲手维修,感觉怎么样?

说明一下,别模仿,后果自负!!!

说明一下,别模仿,后果自负!!!

说明一下,别模仿,后果自负!!!

我自己知道这个伤口的程度(无异物,血运好,非易感染区域),这次也是切口对合很好,感觉胶水不会进入伤口内部,才这么操作的,大家看看就行了,别太喷的厉害啊!

楼主:
话说,这个帖子怎么分类啊?我也不知道应该发哪个区去~~~

网友:
维修达人有规定修啥的吗?没有的话这个区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这个帖子怎么分类啊?我也不知道应该发哪个区去~~~

茶楼,灌水帖。

网友:
 手指出血时,属于拆机乐园,板块。

网友:
没有我昨天狠,瞬间砍到不锈钢片上了

网友:
反正这也算是修 这个版块应该没问题

网友:
楼主直接买个邦迪(防水型)贴上更安全

网友A:
用胶水缝合伤口?高人,我算是开眼界了!

网友:
修手指的帖子好像第一次发,

网友:
用锡焊接比胶水牢固!

网友B:
值得推广,以后发明一种生物胶水直接粘接伤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值得推广,以后发明一种生物胶水直接粘接伤口

做合成肉的胶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C:
医用生物胶水已经有了哦,现在割双眼皮之类不好缝针的小手术,都是用这种胶水粘。502粘伤口还是不要了吧,它是化学品合成的,血是止能住了,就怕伤口感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医用生物胶水已经有了哦,现在割双眼皮之类不好缝针的小手术,都是用这种胶水粘。502粘伤口还是不要了吧, ...

医用的我用过,粘合力不大,有一点张力就开了,达不到这个强度…不过安全性会好一些

网友:
502挥发出来的气体有毒,这样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胶水缝合伤口?高人,我算是开眼界了!

只是看紧急不紧急而已,
真到了危及生命需要紧急止血的时候,
什么凶狠的路数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医用生物胶水已经有了哦,现在割双眼皮之类不好缝针的小手术,都是用这种胶水粘。502粘伤口还是不要了吧, ...

看样子,楼主只是用502粘住了表皮,没有让502渗到肉里去,所以和咱们平时干活粘上502差不多,里面的肉还是自然愈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楼主只是用502粘住了表皮,没有让502渗到肉里去,所以和咱们平时干活粘上502差不多,里面的肉还 ...

对,就是为了让它把表面拉住点,封闭开口就行了,里面要是弄上胶了,肯定就不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