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日置HIOKI 8841存储记录仪(MEMORY HiCORDER)

楼主(2021-02-28):
好几年前公司闲置下来的日置HIOKI8841存储记录仪,以前搬家同事想着扔掉的,我说功能完好先留着吧。又要搬家了,这次不搬了,想着拿回家用来干啥呢?有模拟模块,做个电压电流测试仪?好浪费哦。
好古老的东西,还带软驱,不过功能都正常,打印也没问题。

应变单元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8661

网友A:
那个是MO光驱,不是软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MO光驱,不是软驱。

是软驱。
我还记得N年前有次因为什么原到处找软盘的情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软驱。
我还记得N年前有次因为什么原到处找软盘的情形
看起来确实像MO磁光驱,软驱比这厚,没这么宽。有更多图就好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确实像MO磁光驱,软驱比这厚,没这么宽。有更多图就好判断了

真不是MO,这是这个采集仪的参数。标准带的有FDD,带SCSI可以连接选配的MO

8841存储记录仪基本参数
测量量程
使用8936模拟单元/选件
5mV~20V/格,12档量程(20格f.s.)分辨率: 量程的1/80
频率特性
DC~400kHz,±3dB (使用8936模拟单元/选件)
存储功能的时间轴
100μs~5分钟/格,20档量程,(1格=100采样)
功能
存储记录,记录,RMS记录(50/60Hz或DC),
记录和存储, FFT
输入通道数
8个模拟通道+16个逻辑通道(使用8936)
16个模拟通道+16个逻辑通道(使用8946)
内存容量
12bits ×4MW﹡/通道(使用2个通道)
﹡存储容量可扩展到4倍
数据存储
FDD×1个,III型PC卡1个,SRAM,闪存ATA,硬盘卡
接口
LAN,SCSI(用于连接MO光驱标准配置),GP-IB,RS-232C,外部打印机(选件,使用PC卡)
显示和记录
216mm ×30m,卷装热敏记录纸,
记录速度:25mm/s,10.4英寸彩色TFT液晶显示
其他功能
定标,波形参数计算,存储分区,光标读数等
电源供应
AC 100~240V(50/60Hz)﹡DC10~28V,使用9433DC电源转换器
体积及重量
280宽×300高×140厚mm,6kg
附件
电源线(1),记录纸(1卷),防尘套(1),PC卡保护器(1),波形查看软件(1)

选件

工厂装配选件
9608 存储扩展板(24MW) 可将仪器内存扩展4倍 需:非用户安装
9607 MO单元 (640 MB to 128 MB)

楼主:
看了下HIOKI主页的介绍,和示波器的比较:
02.数字示波器与存储记录仪的比较
▶ 不需要隔离放大器、绝缘放大器
存储记录仪和数字示波器的最大区别在于,输入通道之间以及主机与输入之间是否绝缘。

存储记录仪的输入通道都是绝缘隔离的。数字示波器或所谓的A/D转换电路都是输入通道与一侧接地的。

观测电路板上的电信号等情况时,因为是观测共地的多点信号,因此数字示波器比较适合,但如图2-1所示的同时观测功率转换器(变频器或逆变器)的输入和输入的情况时,如果用数字示波器,则会在内部发生短路。

在这种存在电位差的信号多点输入的场合,存储记录仪的作用异常重要。

为数字示波器的情况时,必须要借助隔离放大器或绝缘放大器来进行输入。
▶ 分辨率和精度的区别
分辨率是指对输入信号进行模拟•数字转换时的粒度。

为数字示波器的情况时,分辨率以8比特(256点)居多,打个比方假如是在±10V的量程下,最小可以读到的刻度值为满量程的20V除以256个点得到的0.078V。

存储记录仪的主流为12比特(4096点),在同样的条件下,可以读到的刻度值为0.0048V。分辨率为24比特的则可以读到0.000001192V的刻度值。
另外,精度的区别上也是存储记录仪比较有利,一般的数字示波器为±1%fs 〜 3%fs ,而存储记录仪则为 ±0.01%rdg±0.0025%fs 〜 ±0.5%fs。

设备的位移或振动等可通过传感器输出从而更细致的观看。
▶ 通道数多,支持多种信号
数字示波器一般都是4通道的,而存储记录仪根据机型不同,可以支持从2通道到54通道的信号输入。

除此以外,还支持多种信号,可替换输入单元。

有可输入电压DC1000V (AC600V)的模拟单元、可连接热电偶•应变计•加速度传感器的单元、可连接高精度电流传感器的单元等。

另外,不仅是信号输入,还有可进行函数信号发生或任意波形发生功能的信号输出的单元。

存储记录仪活跃于马达或变频器• 逆变器的电压、电流波形和控制信号混合记录、汽油机的畸变和点火波形记录等数字示波器无法实现的机电一体化领域。

网友:
看舱门就是1.44M的软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