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IS903,SM3268,SM3280贴8CE L85A颗粒速度对比

楼主(2021-02-28):
3种U盘主控速度对比,颗粒是英特尔8CE的L85A,速度都不是很快。

楼主:
3268板子12元,903板子13元,3280板子28元,综合来看3268的性价比是最低的,用cdm测3268有0.5的4k,903是0.1,但是实际传输小文件给人的感觉903还是更快的。

网友:
慧荣太反人类,各种跳线和稀奇古怪报错,没有银灿易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3268板子12元,903板子13元,3280板子28元,综合来看3268的性价比是最低的,用cdm测3268有0.5的4k,903是0.1 ...

903实际复制文件的时候还是挺快的,带有小文件,慧荣的3281还真是那样,很一般,重点是3281 3280都是为TLC设计的,TLC颗粒的4K比MLC快,
而且看了一下,8CE的颗粒在3280上面居然和4CE的3281差不多同样的颗粒3268确实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3实际复制文件的时候还是挺快的,带有小文件,慧荣的3281还真是那样,很一般,重点是3281 3280都是为TLC ...

3280比3281强的也就顺序读写,4K基本一样的

网友B(2021-09-17):
3280写入这么低吗?你在dbf配置文件里把c8改成f9试试,速度设置改满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80写入这么低吗?你在dbf配置文件里把c8改成f9试试,速度设置改满

3280贴L85的就是那么慢,改了最多提升10M写入

网友C(2021-12-01):
引用 网友A:
903实际复制文件的时候还是挺快的,带有小文件,慧荣的3281还真是那样,很一般,重点是3281 3280都是为TLC ...

复制文件 快不快,看是什么文件,连续的大文件肯定是双贴903的快,我的双贴16G的32G903,每秒200多兆,如果是复制比较杂比较多的小文件,实测,903用时2分钟,3280用时20秒,2258XTU盘用时5秒。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复制文件 快不快,看是什么文件,连续的大文件肯定是双贴903的快,我的双贴16G的32G903,每秒200多兆,如 ...

说什么也没用了,903太老了,不管什么主控,用了,58xt 46xt等等,回不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什么也没用了,903太老了,不管什么主控,用了,58xt 46xt等等,回不去了 ...

是的,我现在用的是都是2258H.2246EN.PS3111,

网友(2024-04-25):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现在用的是都是2258H.2246EN.PS3111,

不能量产再快也是不好用 只能是拿来拷贝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