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内热式烙铁头改造

楼主(2021-02-28):
   焊U盘时tsop48脚的颗粒跟原件太近了,用刀头拖焊已经拖坏两个板子了,B站刷到一个UP主用弯的尖头拖焊,手里没有弯头,能不能自己用钳子把尖头折弯用

网友:
拖焊用k头和马蹄头都可以,尖头不好

网友:
用马蹄就行 在引脚的反方向拖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5K411P7Fh

网友:
应该会损坏头子,我建议你绑根粗钢丝试试看...

网友:
弯是应该能弯,弯过t12,直接开烙铁加热弯的,弯完之后用不住

网友A:
能。。。。为什么系统认为我这回贴是:不相关的回贴。

网友:
通用936头子的话可以找薄刀头或者2C马蹄头

网友:
找好点的焊锡,多加点焊锡膏。应该容易点。

网友B:
弯尖头好像就是这么做的,有些新品弯尖头上能看到加工的痕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弯尖头好像就是这么做的,有些新品弯尖头上能看到加工的痕迹

弯尖应该是弯完再镀保护层的, 成品直接弯容易破坏保护层, 用也能用, 很快就穿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弯尖应该是弯完再镀保护层的, 成品直接弯容易破坏保护层, 用也能用, 很快就穿孔了 ...

一些原装的好头子应该是先弯的,弯曲弧度圆滑,镀层上没有明显的痕迹。但也有一些品牌的弯尖头比较坑,弯曲弧度生硬,加工痕迹很锐利,后镀不会是这种效果... 手艺好点儿的,自己手工弯都比它漂亮

网友D:
拖刀技术不行的话可以换个思路的, 引脚全部焊锡后涂助焊剂,找一条多股细铜线剥出新鲜的铜出来,适当扭紧不要散开,放在引脚锡堆上用烙铁加热,多余的焊锡会转移到铜丝上,看情况补充助焊剂,边吸边移动铜丝或者把用过的地方剪掉直至全部吸完

网友:
将烙铁头先加热再弄弯应该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拖刀技术不行的话可以换个思路的, 引脚全部焊锡后涂助焊剂,找一条多股细铜线剥出新鲜的铜出来,适当扭紧 ...

买了点吸锡线,但不怎么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为什么系统认为我这回贴是:不相关的回贴。

不自己弯了,淘宝特价版上3.5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点吸锡线,但不怎么吸

吸锡带可能氧化了,用现剥的光亮铜丝最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