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兰科芯慧荣SM3268AB掉盘后的特殊量产方法

楼主(2021-02-28):
某宝39.9买了个mlc的兰科芯64GB的U盘

是特价版的(现在价格39.9的只有TLC可选了)

倒手后,容量59GB,金属外壳,推拉手感还不错。

跑了一圈没啥问题,读100写40,于是准备量产玩一下
结果出事了。

U盘量产到1写ISP那里,卡住,然后U盘直接掉盘,重新插拔U盘不识别,只能拆壳短接
(此款3268ab短接方法:U盘头朝自己,LED右脚接USB外壳)。

然后,就在这里僵住了。
用通用量产整合包量产,会在写ISP那里强行掉盘
如果用3268ab专用工具,会直接卡在Fine Tune HW这里,然后强制掉盘,替换成黑片里的HWFineTune.bin无效。

甚至黑片工具添加闪存ID和固件后,也在这步强行掉盘

至此,量产陷入僵局。
于是就开始在网上游荡
突然在某个帖子里看到,说这种情况(掉isp)可以勾上prescan里的low解决
但是整合版里压根没有这个选项

如果用3268ab专用版,里面倒是有这个选项,但是它开头卡Fine Tune HW
压根跑不到写ISP那里啊。

后来过了几天,我灵机一动,把整合包里的sm32Xtest_V2.5.75_v8_T0529.exe直接复制到专用包里

打开,果然出现low选项了,然后直接量产,Fine Tune HW一次就过!
然后漫长的pretest,我没等,就直接睡觉了。一大早起床,直接量产成功!耗时6000多秒。

量产好后,重新勾选ddr,再把low改成high,重新量产,20s后成功
读写如下所示

嗯,只能说,和刚开始买回来的读写,写高了10-20,其他没有什么变化。
U盘容量开出60.3GB,可以看出这个U盘颗粒体质还不错,跑了一圈,无碍。

这里放上量产失败短接清空后,首次开卡的量产设置截图。

当然工具已经准备好并且设置好了,要拿请自取
链接:https://wwa.lanzous.com/i8Okqmah43g

网友A:
现在除了自己换Flash,应该不需要量产了吧?

网友:
原来上次群里发求助的是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除了自己换Flash,应该不需要量产了吧?

部分情况下,量产可以提速。我本来的目的就是提速+为以后万一U盘出问题了需要量产打基础

网友:
很实用的帖子

网友:
赞!入了一枚,收藏备用。

网友(2021-07-12):
求教,128G的量产成64G的了,查是MLC颗粒

网友:
我有个台电SM3268AB主控U盘抓不干净坏块,用你这个工具试试!

网友:
我的128G的,没用几次就开始掉盘了

网友:
好好地速度突然降下来了 很烦。。

网友:
好好地u盘 读写40 80 突然前阵子速度降下来了 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2021-10-16):
楼主具备钻研精神

网友(2022-02-16):
大佬我的也是兰科芯U盘。是SM3268AB- ISP 181003-0AB,您知不知道用哪个量产啊,我试了很多都不行

网友:
链接挂了啊

网友(2022-09-28):
0000分别人吃不吃vgds

网友(2023-11-11):
的量产设置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