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NEC组合音响有噪音

楼主(2021-02-28):
有两台NEC组合音响,音质还不错,有一台有噪音,不管音量开最大或者关最小都有很明显的电磁“嗯嗯”声音,很沉闷的”嗯嗯”声音,有点像一些不良变压器响的声音,但不是变压器的问题,这声音从喇叭里发出来的,一米多都能听到。
拆开把两个音响的电路板对换,功放板对换效果一样,又把输入的左右声道对地短接还是一样,最后对换最大的带电源滤波那块电路板,发现换了之后一点噪音都没听到。
目前可以确定带电源滤波和音频前级那块板出问题,但不知道哪个部分零件坏了,希望各位师傅帮忙指点一下,在此说声谢谢!
有师傅判断电容问题,我打算买两颗10000uf,50v正品品牌电容,淘宝或者京东买全新的?听说淘宝杂牌的或者假冒的电容很多,我不会识别真假。还是闲鱼买二手拆机的?

网友A:
说明不是电位置接触不良,可确定是电源滤波不良。着重查主电源电容。

网友B:
多久的机子了?测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久的机子了?测下电容

不是专业维修家电,只有普通数字万能表,没有测电容功能的,测不了电容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不是电位置接触不良,可确定是电源滤波不良。着重查主电源电容。

怀疑那两个两个最大的电容?4700uf,35v,这台音响是05年生产的

网友:
指针表可以粗略测一下,最好用电桥,比较准。

网友:
把电容从大到小的换,换一个听一下

网友C:
随便找一个电容,开机的时候挨个并到电路板的电容上去试听噪音有变化没有就可以判断了。注意极性不要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专业维修家电,只有普通数字万能表,没有测电容功能的,测不了电容容量 ...

宝上淘一个晶体管测量仪呗。现在流行用M8,不过小贵。其实T4就可以了,30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找一个电容,开机的时候挨个并到电路板的电容上去试听噪音有变化没有就可以判断了。注意极性不要反了。 ...

多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上淘一个晶体管测量仪呗。现在流行用M8,不过小贵。其实T4就可以了,30多一点。 ...

谢谢指点

网友:
有个板裂了

网友D:
拆开看这工艺一点鬼子风格都没有啊

网友:
普通数字万用表可以测量电容的容量的

网友E:
电容去嘉立创那买吧 应该没问题 实在信不过就去贸泽、得捷、ARROW买

楼主:
好眼力,被变压器压裂了,电路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看这工艺一点鬼子风格都没有啊

应该是国内某厂家代工的,一不小心是大深圳出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去嘉立创那买吧 应该没问题 实在信不过就去贸泽、得捷、ARROW买

好的,谢谢

网友:
主滤波电容失效,或前级电源稳压管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