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的问题???

楼主(2021-02-28):
拷贝文件 最近  经常这样,硬盘要挂了??
就是拷贝文件到 99% 就不动了,停在那好久不结束。。。

win10系统,16G内存,2T硬盘

网友A:
下个HD TUNE看一下比你在这问直观

网友:
好像是win10 最近的问题

网友:
还在继续用win7 我等win10退休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个HD TUNE看一下比你在这问直观

测过,一切正常。那个什么列表里 红的黄的一概没有。磁盘表面没测,等不了那么长时间1T的笔记本测过一次,用了4个多小时,这个是2T的,估计得加倍时间。

网友:
小文件过多

正在杀毒

排除机器问题,基本上就上面两种情况。

网友B:
可能你的硬盘是SMR盘,移动数据和覆写就特别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的硬盘是SMR盘,移动数据和覆写就特别慢。

硬盘型号是 ST2000DM001-1ER164 ,是标准厚度的盘,不是薄盘。是哪种硬盘??

网友:
看看右下角有没有全家桶在那里,有时候全家桶在忙着给你后台搞死就有这样的情况,或者你复制的是细碎文件多的文件夹就有这种情况,我一般文件数量多的情况就压缩率再复制过去解压。机械硬盘不怕这个,如果ssd就不要这么玩,这样很耗寿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盘型号是 ST2000DM001-1ER164 ,是标准厚度的盘,不是薄盘。是哪种硬盘??

可能还是要看日期,ST2000DM001在不同时期有几个版本,从3碟到单碟,如果是新日期单碟的就有可能是SMR盘。现在硬盘厂已经无下限了,SMR盘的缓存门槛也从当初的最低256M减到了现在的32M,SMR盘容量下限也从当初的2T降到了500G。也就是说以前买2-8T的才有买到SMR的风险,现在随便买个500G的就有可能是SM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还是要看日期,ST2000DM001在不同时期有几个版本,从3碟到单碟,如果是新日期单碟的就有可能是SMR盘。 ...

怎么看日期?拆开电脑机箱还是用软件就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还是要看日期,ST2000DM001在不同时期有几个版本,从3碟到单碟,如果是新日期单碟的就有可能是SMR盘。 ...

真可怕,一不小心就中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