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海尔燃气热水器忽冷忽热怎么修?(亲戚给无良修理骗了)

楼主(2021-02-28):
亲戚家一台海尔燃气热水器,刚买3、4年,去年底寒潮过后,变得洗澡时忽冷忽热,找了海尔售后,人家上门稍微试了下说没问题,居然转身就走了(要长时间放水才出故障,人家试了一、二分钟就跑了)。

再洗澡时还是忽冷忽热,总要用吧,亲戚不懂,但没办法,就找个了街边修理店上门来看,人家拆开摸了一会,然后收了300元,说是已换了个零件,然后跑了。
亲戚没看着修,在别的房间搞卫生去了,我听后好愤怒。

但再洗澡时还是忽冷忽热,问修理店人家不肯再来。
问海尔售后,人家不肯来,说看过没问题,于是没办法的亲戚打电话给我让我去看看。

我先问他换了什么,亲戚就让修理店发零件图,我一看居然是“电热水器”专用的4脚温控器,如下图(修理店发的原图找不到了,我网上找的一样的东西)

就知道修理店什么也没换就骗了300元跑了。
关键这东西10元不到,而且他根本没换,后面有图证明。

让我去他家看看要怎么修,我说我不会,我也不是海尔售后也没专用配件给你试。
但亲戚被骗后坚持让我想办法,晕死。

这是去后拆开图,外壳忘记拍了铭牌在右侧面墙边拍不到。
箭头处是两个温控,一个是进水温感,一个是出水温感。

这是火排上的字,点火什么都正常,
按水温和水量需要,有时全开,一时只开半边火,但出水不恒温。

第一处温控:

第二处温控:

均是2脚的,不是4脚的,而且插脚痕迹也可看出没动动,也就是说收300元的路边修理店根本没换过东西。

后来我和亲戚说你这个还在海尔售后保修期内,我就不动了(我也不会修,也没配件给他试),让他在海尔网上交修理申报单或打投诉电话。
后来据说人家海尔售后仍拒绝来修,又说是好的,一切正常,是他家水压不正常之类(可寒潮前热水器一切正常啊,家中水压也没发现和以前有不同)。
说好的海尔售后强呢?太牛B了吧。

现在亲戚把一切希望放我身上了,我好慌,求助怎么办?
如果真要我动手修,要怎么搞,先查哪个?

===
另外再请教下:
我家是把温度开到44度,然后沐浴房冷热水龙头的热水开最大不变,能一直恒温。
他们家是开到80度左右(好像是最高),然后沐浴房冷热水龙头开到一个合适位置(终端混了冷水),我觉得可能易过热保护,但他们以前都这样用的没问题。
我家对,还是他家使用方法对?

网友A:
你费劲打字 ……热水器型号呢?

网友:
没个靠谱的啊,自己家的修坏还好说,别人的万一修坏了,咋整?这燃气的,修完使用后出现风险你咋办?不建议搞,你又不是专业的,也没资质,自己家的风险自己担,亲戚的万一有事,亲戚肯定做不成了。

网友:
进水阀处有个压力开关,压力开关里有个橡胶皮垫非常容易出问题看看吧

网友:
燃气热水器没永过,电热水器是通过混水阀调的,用的久了就会生锈堵住

网友B:
要先复现故障啊。。。
没法给售后人员复现出故障怎么修。。。
你拍照那个肯定没问题的,这个有问题会出故障码,嘀嘀嘀报警的。。。售后都知道怎么弄。。。

我猜要么是进水流量传感器,要么是出水温度传感器。。。气路出问题概率小,毕竟是冬天冷了出的问题。。。
你这个火不灭的,估计是出水温传感器出问题了(或者是线路或者是主板相关电路)

网友C:
什么亲戚啊,居然还能赖上你修

网友:
先一直放水,直到问题出现,同时观察热水器,再想办法判断故障

网友D:
推测是你平时爱吹牛吹大了。
忽冷忽热检查水流传感器、两个温控都换掉。

网友E:
你说的两个看样子是温度开关,保护用的吧。用万用表测量应该不是通就是断的状态。
找找出水的管线,应该另有另一个感温头,用表量是个电阻,阻值跟着冷热变化的。感温头到电路板可有接触不良?面板有显示温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费劲打字 ……热水器型号呢?

说了,右侧面的铭牌靠墙太近,没法拍到。

网友F:
没有故障代码?最简单办法,你洗一回澡试试......

网友:
投诉售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先复现故障啊。。。
没法给售后人员复现出故障怎么修。。。
你拍照那个肯定没问题的,这个有问题会出故障 ...

没有故障码。
亲戚家白天只有老人在家,完全不知如何接待维修人员,每次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修理过程中也不知自己多试试,结果搞成这个样子。

要不我下次买个出水温传感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测是你平时爱吹牛吹大了。
忽冷忽热检查水流传感器、两个温控都换掉。 ...

我平时可不吹牛。
只是在这个坛子和QQ空间中发过修东西的几个小贴子,QQ空间给亲戚看到了,就给亲戚当万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两个看样子是温度开关,保护用的吧。用万用表测量应该不是通就是断的状态。
找找出水的管线,应该另 ...

面板有温度显示的,过程中温度是变化的。
就是烧着烧着温度自己降下来,一会冷一会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亲戚啊,居然还能赖上你修

丈母娘在我连襟和小姨子家带小孩,就是他们家的热水器。
过年吃饭时人家提了好几次,推不掉啊。关键他们家离我家就1km不到的距离,没法推。

楼主:
这是我给他们家出的主意,建议他们走网上填报流程,
可不知他们家怎么投诉操作的,居然没效果,我都奇了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故障代码?最简单办法,你洗一回澡试试......

去别人家没事干脱光洗个澡,我可不高兴。

不过请教下:我家是把温度开到44度,然后沐浴房热水龙头开最大不变,能恒温。他们家是开到80度左右,然后沐浴房冷热水龙头开到合适位置,我觉得可能会有时过热保护,但他们以前都这样用的。

我家对,还是他家使用方法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别人家没事干脱光洗个澡,我可不高兴。

不过请教了下:

不亲身体验一下,怎么知道问题处在哪里?频繁开关水,温度也是忽冷忽热的......